[综合] 雨刷电机能不能改速度,2

楼主(2023-09-25):
我之前一个帖子问,但是大家回答感觉都不行,这段时间无意看到一个解说,感觉能改,大家参考一下行不,负极碳刷和正极碳刷断开一套线圈,并起来,是不是增加电流和转速,穿起来是不是可以增加电压和转速

网友:
DC-DC调压模块,像加速就用升压模块,减速就降压模块,当然也有升降一体的,就是贵些

网友:
要改速度干吗,雨刷速度间隙不都可以调节的

网友:
老头乐的雨刮吗?老头乐的雨刮吗?老头乐的雨刮吗?

网友:
雨刷不是手柄上有调速机构么

网友:
一般车辆都可以调整雨刷速度啊,难道是老头乐?

网友:
理论上没错,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你想改,你猜猜改装难度有多大?
先不说碳刷位置你有什么好办法办法固定
选择偏置电刷的位置,你怎么测量才能知道实际通电的是转子上对应的哪组线圈
磁场又是相对定子上磁铁相反的磁极?

网友:
是电机就能改速,只是付出什么样的价钱。问题是一个雨刷电机,你折腾它的速度干嘛?

网友:
一般不考虑扭矩的情况下,调压就能调速

网友:
直流电机的调速,最简单就是增加电压

网友: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改的,只是,你是什么车,没得调节雨刷速度吗

网友:
增加电压相当于兴奋剂吧,会缩短电机寿命

网友A:
直流电机改变电压不就改变了,我猜想楼主说的改变慢速下的间隙吧?我也有此想法,只是一直没有实施,高档车有雨水检测,可以根据车速这些自动改变雨刷间隙,我的低档车只有3挡,但是实际使用中最低档速度有点尴尬,遇到那种非常小的雨,最低速就会出现干刮,但是不刮隔一会又看不清,只好手动点击一下刷,一直想装一个超慢档,这个改变的是两次刷的间隙时间,雨刮自身运行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
直流电机的调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改变电压不就改变了,我猜想楼主说的改变慢速下的间隙吧?我也有此想法,只是一直没有实施 ...

三档有点少,6档比较够用,总能找到合适的档位

网友:
只能改慢不能改快,不然的话电机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档有点少,6档比较够用,总能找到合适的档位

高速档够用了,主要是低俗,我这边有那种特别小的毛毛雨,需要很长时间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