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返厂维修全程记录

楼主(2023-09-25):
接上一个贴子继续更新,2023年9月24号晚上22:40左右取了快递,心里迫不及待的拆开,表邮寄回来给我搭配了一节全是英语没一个汉字的9V电池,缺的螺丝还给补齐了,不错,值得表扬。一张维修详情单据,写的是2700坏掉,直接拆机上图,我目测2700应该是下图我圈出来的,小瑕疵是主板维修后没洗板,三个脚的IC(盲猜就是2700)焊接的都是歪的,应该是使用烙铁焊接的,还把旁边的塑料开关底座和蜂鸣器烫到一点点,绿漆搞掉了很小一块,还露铜了(图中红圈地方看的到),底座两个保险丝都是一边悬空,是空焊的也没补点焊锡,虽然都不影响使用,总体来说售后还行。

网友:
修好就好好使用吧!

网友:
单片机HY12P66

网友:
牛屎很圆,还有四五个洞

网友:
不喜欢牛屎的

楼主:
是的,我一直说换硬芯,就是不给换

楼主:
没办法啊,出厂就是牛屎,返厂我叫换硬芯都不同意换

网友:
天球电池,修好能用就行,自己把板子好好清洗下,一般维修够用了

网友:
东西不值钱了。能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出厂就是牛屎,返厂我叫换硬芯都不同意换

无理要求。。。。。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理要求。。。。。哈哈哈哈哈

也没强制他换啊,也不能说无理要求,最多算是咨询下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强制他换啊,也不能说无理要求,最多算是咨询下是否可以

问题是你表是12P66单片机啊,12P66没硬芯,都是牛屎

网友:
楼主比较幸运,只是LDO损坏。有时候,会顺带把主控也一波带走。

网友B:
搭配了一节全是英语没一个汉字的9V电池 ------ 天球,是汉语拼音,不是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配了一节全是英语没一个汉字的9V电池 ------ 天球,是汉语拼音,不是英语! ...

我看网上卖的天球都是有中文的,也不是这样,国家貌似也规定必须要有中文,搞不懂这个电池为何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卖的天球都是有中文的,也不是这样,国家貌似也规定必须要有中文,搞不懂这个电池为何没有 ...

送的电池别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的电池别要求太高

是的,我在想大厂居然使用这样的电池

网友:
补焊位置旁边有开关,不能用洗板水洗,洗了极易造成开关接触不良
我喜欢用1.2%助焊剂的ALPHA 63/37焊锡丝,焊接完后助焊剂残留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想大厂居然使用这样的电池

每个部门都独立核算,一方面要做好售后,一方面又想在消费者留好口碑,电池其实不送也说得过去,送个能用的电池,以免修好寄回去后消费者装反电池又坏了,把帐算到售后没做好,怎么办,送松下碱性电池?成本太高,对售后本来预算压力太大,所以只能送能用的电池,至于电池是什么牌子,是否原厂就不要强求了,只保证寄回去消费不用装电池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