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五菱宏光miniEV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3-09-25):
生产厂家阳光电源,额定电压96V,持续电流140Arms,峰值电流420Arms,自然冷却

主控为TI的TMS320F28069

网友A:
这车是96V电压平台啊,不知道电池多大,感觉像个大号的两轮电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车是96V电压平台啊,不知道电池多大,感觉像个大号的两轮电动车

把感觉去掉,就是四轮老头乐,能上牌的那种

网友:
三款板子应该是  主控板(通讯及采样控制 PWM输出)  预驱转接板(控制板与驱动板之间隔离及预驱与主电源滤波)  驱动板(无刷电机驱动 六组MOS三相无刷驱动)

网友:
实质就相当于一个变频器,根据需要把直流变成三相的直流脉冲!

网友:
大号电动车

网友B:
能上牌的老头乐。安全性差,结构简单,后悬挂跟三轮电动车差不多。前段时间抖音上一帮营销号吹。
上次刷到一个红绿灯刹车甩尾的视频,一群人还吹五菱操控好呢。可以漂移。

网友:
漏了好几个管啊,可以补上?

网友:
感觉空位还有很多,应该还有升级的空间。

网友:
能上牌的老头乐

网友:
用的是英飞凌的MOS管,不错

网友:
空三个电容位置,是留下让车主自己加?上去

网友:
峰值铭牌上面不是350Arm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上牌的老头乐。安全性差,结构简单,后悬挂跟三轮电动车差不多。前段时间抖音上一帮营销号吹。
上次刷到 ...

认真你就输了...

===========================

网友:
低压控制器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坏了维修起来还是很贵的

网友:
96v还是隔离驱动,不错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