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K9PFGY8U7B-HCK0连安国AU6989都开不出来

楼主(2023-09-25):
颗粒是从PM830上拆下来的,21nm 32GB 8CE MLC芯片,三星大多数都是BGA316,本来以为这个颗粒也是BGA316,买了钢网、U盘主控,拆下来才发现这颗粒是BGA132的,能用的U盘主控一大把,还好手头也有BGA152的AU6989主控板,贴上去ChipGenius就识别了。

闪存识别码: ECD7947E - Samsung(三星) K9PFGY8U7B - 8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32GB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ECD7947E64C4        --------
然后使用安国的工具量产,v22.11.16.00版本提示不支持的主控,使用v21.12.02.00版本可以正常开卡,默认参数开卡,十几分钟以后提示坏块过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看起来这颗粒已经被写烂了。

网友:
默认参数开卡,十几分钟以后提示坏块过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看起来这颗粒已经被写烂了。

网友:
mlc不是很耐用吗

网友A:
你手里的安国板子支持8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里的安国板子支持8ce吗?

看图

网友A:
这里不准的,4ce的安国主控,焊上8ce的颗粒,也会显示正确的ce数量和容量,但却量产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准的,4ce的安国主控,焊上8ce的颗粒,也会显示正确的ce数量和容量,但却量产不出来。 ...
板子是这个,单贴。同样的链接里有双帖8CE的SKU。看起来有可能是这个坑。

这里是错误提示,全部是坏块,看起来也不太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这个,单贴。同样的链接里有双帖8CE的SKU。看起来有可能是这个坑。

这是4ce的主控板,ce4,5,6,7没有引线。

不过量产提示坏块多,也有可能是设置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ce的主控板,ce4,5,6,7没有引线。

不过量产提示坏块多,也有可能是设置原因。

看到你这个帖子了,也想搞个测试架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1433-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你这个帖子了,也想搞个测试架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1433-1-1.html ...

我的这个8ce的板子闲置了,你有意向要吗?

网友:
上3268m它不香吗

楼主:
3268m的主控板买过了,不过芯片是BGA316的,我以为这个三星颗粒也是BGA316的,没想到是BGA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8ce的板子闲置了,你有意向要吗?

我对目前市面上的测试架都不太满意,体积那么大,还要用A口。
如果找到合适的座子可能会自己设计一个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ce的主控板,ce4,5,6,7没有引线。

不过量产提示坏块多,也有可能是设置原因。

按说,8CE有4个没有引线,应该提示4个CE共16GB容量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这个,单贴。同样的链接里有双帖8CE的SKU。看起来有可能是这个坑。

看你的主控后缀,AU6989SNHL 4CE AU6989SNBL 8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8CE有4个没有引线,应该提示4个CE共16GB容量才对

理论是你理解的这样,我之前也这样理解。但安国确实能读到正确的ce数量,我也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主控后缀,AU6989SNHL 4CE AU6989SNBL 8CE
手头两张AU6989主板,芯片后缀都是SNHL。放一个AU6989的datasheet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安国是不是库存问题,很多只支持4CE的板子,主控用的是支持8CE的,确实比较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安国是不是库存问题,很多只支持4CE的板子,主控用的是支持8CE的,确实比较奇怪 ...

正常情况不能。安国新一点的主控,4CE和8CE的引脚不同。给8CE的板子贴4CE主控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