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电压力锅拆机更换上盖温度电阻

楼主(2023-09-25):
故障现象:

1.标准煮饭模式,加热缓慢无法煮沸,导致没有压力产生,最后直接进入保压,实际水都没有煮开
2.标准煮饭模式,加热10秒就进入保压,显示烹饪已完成

确认是上盖温度电阻问题
开盖收汁模式,可以正常煮沸

我直接购买温度电阻,3个2.2元包邮,100k R值3950

拆机
1.拧开锅盖里面的4颗螺丝,实际只需要拧开4颗螺丝上面的两颗就行
2.掰开卡扣,我用了几张卡片顶开上面的两个角,用力掰开就行了

掰开后拆下温度电阻的探针

到这里就比较麻烦了,里面的电阻很难弄出来,拿工具挖了好久都没有弄出来,后面使用打火机烧了一下发现里面的东西有往外跑的现象,那就继续烧,最后一声炮响,里面的东西就干净了,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_(¦3」∠)_
将新的电阻焊接好涂上导热胶塞进去就完活了,装好试机正常煮沸加压

收拾工具时发现松香不见了,想想应该是盖在里面了,只能再拆一次了o(╯□╰)o

网友:
哈哈,动手术把剪刀丢里面了

网友:
我修理相机镜头换排线,多了三四个螺丝,但再拆开后就是找不到哪里多出来的,装上还能正常使用,你说奇怪不

网友:
难怪会出医疗事故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按理来说,这个电阻打了胶防水防潮不应该会坏,难道是引脚锈断了?

网友B:
不拆机怎么就可以判断是电阻问题,而不是温度感应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来说,这个电阻打了胶防水防潮不应该会坏,难道是引脚锈断了?

应该不是引脚的问题,旧的我换之前测了是有阻值的,可能是阻值和温度的变化不匹配了,而且断脚是会有故障码的

网友:
没见过灯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机怎么就可以判断是电阻问题,而不是温度感应器问题呢?

是温度感应器的问题,这个压力锅有两个温度感应器,开盖收汁就为了确定是上面温度感应器

网友:
越高级越容易坏啊

网友:
现代电饭煲的通病,上盖有线,和传感器,有些线时间长了折断,有些是传感器锁上盖线会移动,长期下来传感器的密封线的环氧树脂有缝隙进水气,导致内部电阻不稳定或失真,厂家完全可以做的更好,但没必要,这样才可以用几年后计划性报废。

网友C:
线断了比较好查,一般直接有故障码,但这个电阻很不好查,我在这上面走过弯路,一度以为主板坏了,这个电阻干燥的时候正常,但用过过程中水气进去就出问题,相当的坑人,毕竟温度传感器谁能想到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小米的充气宝压力传感器也爱坏

网友:
就没想让你用长了。设计的人不行。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断了比较好查,一般直接有故障码,但这个电阻很不好查,我在这上面走过弯路,一度以为主板坏了,这个电阻 ...

是的,没有故障码,但就是不能煮饭,一度我以为固件有问题,做了好多次恢复出厂设置,就差重新刷固件了

网友:
我的苏泊尔也是一样, 时间长了转轴那个位置线折断了,估计做了翻盖寿命,但是没做低温翻盖寿命,冬天几度的时候,线特别硬导致翻盖多次线折断了,要是在珠三角估计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