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净水机 关于第一杯水TDS过高解决方案

楼主(2023-09-25):
这是自己DIY的净水机-新手DIY 400G 反渗透机作业

水路图如下,带有控制器

一、目前使用情
1、自来水TDS 240+,纯水最低可达到7;
2、隔夜后,纯水端放出的水TDS从7-100-7逐渐变化;
3、隔夜后没有倒掉第一杯纯水的情况下,接2.5L纯水综合TDS 23。
问题就在这里,过滤后TDS最低本来可以到到7,但是实际纯水综合TDS在20出头,这个反差不是一点点大。

二、第一杯水TDS高分析
1、隔夜后,RO滤芯由于长时间渗透压力作用,RO膜两侧离子浓度逐渐达到平衡,理论上隔夜后RO滤芯的内、外侧TDS接近一致。
2、控制器的冲洗功能,实测并没有改善第一杯水TDS高,分析冲洗功能,仅仅是对RO外膜进行冲洗,RO内膜并没有作用,而我们接的纯水是从RO内膜流出,故:冲洗不会改善纯水水质,仅仅是延长RO膜寿命。
3、要想优化隔夜后,第一杯纯水TDS高问题,那可以考虑把RO内膜的隔夜纯水放掉,或者再循环。

三、改造思路
如图所示

1、把冲洗RO外膜功能阉割,改造成冲洗RO内膜,解决隔夜后TDS过高。
2、冲洗水路从RO外模到单向阀之间,不影响高压开关动作(即使冲洗RO内膜,高压开关仍然保持压力)。
3、冲洗电池阀仅在冲洗时打开,冲洗完成后纯水与废水是隔离开的,避免交叉污染。
这台净水机有控制器,只需要按一下冲洗按键,就可以实现自动冲洗RO内膜,降低隔夜第一杯水TDS高问题。
欢迎论坛友友交流分享!

网友A:
我家的带桶,测试一直8~12左右,

不过我不能喝净化水,胃不好,喝了反酸厉害,

改喝直接烧的自来水没问题,偶尔当冷水喝喝(不烧直饮)。

网友B:
我改好了,我是双泵双模,加了一个延时继电器和1g光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好了,我是双泵双模,加了一个延时继电器和1g光跃

老铁有水路图学习下么

网友C:
TDS20左右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楼主图画的真规整。动手能力好。

网友D:
问一下未过滤自来水烧开前后TDS分别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未过滤自来水烧开前后TDS分别多少呢

理论上烧开后TDS会更低,可溶气体减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带桶,测试一直8~12左右,

不过我不能喝净化水,胃不好,喝了反酸厉害,

胃不好反酸和喝净化水有直接关系么?难道是不同水的
ph值影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S20左右我觉得没问题

如果只是接500ml水呢?TDS最高可达100。TDS 23是2.5L水综合稀释后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胃不好反酸和喝净化水有直接关系么?难道是不同水的
ph值影响的吗?

估计是酸碱性的问题吧。

本来水可能偏碱性,过滤后纯水了,起不到中和的作用了。

网友:
本来就需要冲洗管道净化水路,放水才是正道。纯净水工厂用那么多水冲洗都不回收制纯净水,因为省了这点儿水对设备对卫生的风险反而更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酸碱性的问题吧。

本来水可能偏碱性,过滤后纯水了,起不到中和的作用了。 ...

胃酸和水中的碳酸钙反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酸碱性的问题吧。

本来水可能偏碱性,过滤后纯水了,起不到中和的作用了。 ...

不是说 人体的酸碱理论是伪科学么?
熊猫大神也相信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 人体的酸碱理论是伪科学么?
熊猫大神也相信这些?

我也没说人体啊,我说的是水啊。

胃酸过多可以吃梳打,食用碱中和,那就是碱性的嘛。

当然也可以吃奥美拉唑之类的质子泵抑制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说人体啊,我说的是水啊。

胃酸过多可以吃梳打,食用碱中和,那就是碱性的嘛。

原味烤馍片最好

网友:
加个0.5的压力桶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说人体啊,我说的是水啊。

胃酸过多可以吃梳打,食用碱中和,那就是碱性的嘛。

这个理论就很科学了么。。。。

网友:
可以加个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