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IBM Netfinity 5600 X86服务器,运行的是Win2000操作系统

楼主(2023-09-25):
外观较大,库房比较乱

内部结构规整,略有灰尘

内存采用带ECC的PC133

双奔腾3处理器

奔腾3-733

BIOS读取到的处理器信息

BIOS读取到的处理器信息

固件信息

经典的服务器系统,windows 2000

网友:
好熟悉的界面

网友:
做工看着很扎实

网友:
我也有台双P3的戴尔,频率933?好像高些,还能开机

网友A:
看这样子  CPU支持热拔插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卡?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SLOT1 接口 当年流行过一段时间

网友:
这种机器重的很

网友:
以前单位的服务器就是这台型号的,超级重,噪音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  CPU支持热拔插不?

不支持的 插卡只是一种接口形式

楼主:
Minimum configuration: 26.6kg (58.6 lb)
Maximum configuration: 37.5kg (82.7 lb)

最大配置能达到37.5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  CPU支持热拔插不?

这是slot 1 CPU插槽,不能热拔!

网友:
还是windows2000好,500M的安装盘,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C:
工业美

右下角风扇没看懂怎回事,前面板那个位置应该是没有进气的

网友:
原汁原味的IBM服务器,当年都是那种橙白编织的SCSI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美

右下角风扇没看懂怎回事,前面板那个位置应该是没有进气的

可能是从硬盘架缝隙抽风

网友:
当年的老机器是真舍得用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  CPU支持热拔插不?

夺笋呢!CPU热插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夺笋呢!CPU热插拔!!

哈哈哈哈  确实损了点 拔啥不好 拔CPU

网友:
有可以热插拔CPU的。可不是直接拔,要先做操作Disable掉CPU,边上指示灯灯亮了然后换。换了之后各种操作,老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