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感用错的讨论

楼主(2023-09-25):
上图中,U5输出电流是3.3V - 3A,通过官方计算工具得到L5要用3.3UH电感,饱和电流4A,所以选用尺寸5020的功率电感,现在问题是,如果L5用了10UH -- 8A的功率电感(尺寸 7030 ),预计会出什么问题?我咨询过原厂,原厂只回答按工具计算的来,别乱用,没有说可预见会出现的问题。( 以前缺乏和原厂的沟通 )

网友:
一般用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预计你这个不会有问题。一般情况下,电感大了直流电阻大了。但是你这个是尺寸也加大了。试试吧
就是浪费钱

网友:
换了电感输出电流会变大,纹波也会变大,那么U5芯片不稳定性概率增加,简单的说就是你破坏了平衡那么就需要重新找到平衡,既是能量的平衡又是稳定性与可靠性的平衡,具体看你如何评价

网友:
实践是唯一标准

网友:
电流,功率,频率都会有影响吧。功率不够听说是发热量喜人

网友:
电感量大,好处很多.

缺点是价格贵,体积大

网友A:
可能会影响环路稳定性,,如果是之前已经调好的电路,环路增益与极点都是确定的,换了电感之后,如果是感值增加,电流加大,会让输出的纹波更低,但是会让瞬态响应变差,,如果是感值减小,纹波变大,瞬态响应变好,具体的需要你自己做一个电源伯德图分析一下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没什么不良影响,厂家推荐的电感是最低要求,一般来说是保证纹波和输出电流,电感量大了,有可能造成反向电动势略高,对芯片可能有伤害,但是一般情况,芯片设计会考虑足够的耐压冗余,同时电感量大,饱和电流大,输出电压电流更稳定,纹波也可能有更好抑制效果,只是成本高了,厂家在推荐的时候一定是要考虑客户的实际使用成本的,一个电感价格略高几分钱对普通消费者没太大影响,但是对于大批量客户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了

网友:
电感量大三倍,应该是有点影响的,工作点跑偏了,理论上是振荡频率降低了,纹波会加大。

后级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事。

可以先试样几个看看。

网友:
请教楼主:我把一开关电源的电压改高后,假如对输出电压的纹波要求不变,输出滤波电感要增大还是减小,还是不用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影响环路稳定性,,如果是之前已经调好的电路,环路增益与极点都是确定的,换了电感之后,如果是感值 ...

支持楼上上大佬 这个场景实际用不一定出问题 深究的话动态响应变差,环路可能不稳(芯片G掉概率也变大)

网友:
电感量的需要和工作频率息息相关,影响很大,电感量小了一下子就饱和了,放出去的也小,大了感抗大,也影响充磁时间,可以稍微大一点,不宜偏小太多。电流规格完全是考虑内阻,大一些更好,不影响工作状态,比较小会发热厉害。

网友:
实测是什么现象

网友:
电感变大,输出电压反馈的响应变慢

网友:
电感量大,频率变低,开关时间变长,反应慢点。
你的负载如何?
电感内阻小才是好电感。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影响环路稳定性,,如果是之前已经调好的电路,环路增益与极点都是确定的,换了电感之后,如果是感值 ...

谢谢了,图是以前工程师做好的,批量很多板子了( 一个月30K算吧 ),然后在2020,2021,2022年不是各种芯片缺货,然后U5 也是换来换去,当时拿到PIN 对 PIN的芯片就装上去测试,负载,电流,发热量,纹波测试OK就用了,今年稳定用一家的货,和对方工程沟通过程中,发现自己电感用错了(因为以前做案子时,只知道电感量加大一点点,纹波能好一些,没考虑过动态响应的问题,以前的也只是2.2UH换3.3UH这样用,这次这个大三倍,还有就是以前工程师手里就换过好多回了,到我2022入职,早就不知道原始设计 是那一颗U5芯片了,不过从反修来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U5原厂叫我按工具算出来的来用,没说会出什么问题,我就发这个贴子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