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笔记本大音量卡顿问题

楼主(2023-09-25):
本人有一台山寨本,用起来也还行,就是小毛病比较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声音调整到最大音量的时候就会出现卡顿。如果用耳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功放的问题。

声卡芯片是GPD8104B

功放芯片NS4251

以下为这个功放芯片的原理图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改进一下主板电路解决这个最大音量卡顿的问题呢?

网友:
外行人说内行话,改板子太麻烦,笔记本换个小喇叭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A:
娘胎里带来的,估计难度不小。

网友B:
买一对小音箱不就解决了。

音质还能更好点。

楼主:
有这个可能性,换大电容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娘胎里带来的,估计难度不小。

所以要找比较简单的改造方案嘛,加个电容啥的,太难了我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对小音箱不就解决了。

音质还能更好点。

小音箱主要问题是不便携嘛,出差什么的带着不方便

网友:
供电电流能力不够,供电电压偏低,喇叭阻抗偏低,输入信号偏高太多。你看看是哪一个原因。

网友C:
是不是爆音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爆音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电路也没有问题的,就是设计余量不足啊,笔记本最初换过一次,还是一样的问题,说明是设计的电路差点事

网友:
我也是,有几个工控机,夏天时语音播报功能容易卡带,现在天气凉快就好了,我感觉是硬盘发热问题

网友:
估计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笔记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