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教:锂电池恒压输出12V,是用3串升压还是用4串降压?

楼主(2023-09-25):
如题:
       锂电池恒压输出12V,是用3串升压还是用4串降压?

网友:
没有唯一答案吧

网友A:
如果用三串升压,当电池充满电的时候大约是4.2V,三串就应该是12.6V,要求输出12V是否电路可行?我觉得一是2串升压或4串降压,如果输出电流要求不高,区别不大。

网友B:
电路的电压冗余是多少

网友C:
考虑电池串联充电容易有不一致的问题,升压也更加安全,就是效率稍微低一点点,4串联不如两串两并升压。要求不高,电压可以有波动范围的的3串联直接用最好。

网友:
3串能做到12v,绝不增加一个电池的成本的4串吧。

后来又想想,电池会随着放电,电压会降低,那么3串满电才12.6v。放一下电,电压估计一会就到12v以下。

要恒定12v,那么只有4串再加稳压管降到12v吧。

网友:
好像降压的效率高点吧,东西也好买

网友:
降压要稳妥一点,升压的纹波不好说。降压的唯一风险是电路失效,直接电池电压冲进去把负载带走了

楼主:
哪个相对效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三串升压,当电池充满电的时候大约是4.2V,三串就应该是12.6V,要求输出12V是否电路可行?我觉得一是 ...

电流一般不超2A

网友:
我觉得两串两并升压最好!

网友D:
如果升压,要什么3串,一串也能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电压冗余是多少

正负0.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电池串联充电容易有不一致的问题,升压也更加安全,就是效率稍微低一点点,4串联不如两串两并升压。要 ...

3串直接用放一会电,电压就不行了,至于串联充电充电板可以均衡问题到不大,2串2并好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升压,要什么3串,一串也能升

一串压差太大

网友E:
qc快充的充电宝就是3.7升12,单串的不用考虑平衡问题,只要电池容量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相对效率高一些

效率的话还是降压吧,4串最好,输入输出电压越接近效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qc快充的充电宝就是3.7升12,单串的不用考虑平衡问题,只要电池容量够大

损耗不大吗

网友F:
4串锂铁电池不用升降压,配上电池内阻,实际输出最高电压不会超过1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串锂铁电池不用升降压,配上电池内阻,实际输出最高电压不会超过12.4v

电池放电不会低于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