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圆柱形锂电池不足容是普遍现象?

楼主(2023-09-25):
最近从不同商家买了不少圆柱形锂电池,价格也不算便宜了,全部都是超过3元/ah(按标称容量计价)的,电池也全部号称全新的。

到手测试发现全部都不足容;我认知的新电池不应该是要超容才正常吗?

1、东磁21700*4 内阻14.5 标称5000mah 1C放电测试 2.7V截止 4700mah左右
2、亿纬18650 33V *4  内阻20.5 标称3300mah 1C放电测试 2.5V截止 2995mah左右 (这个截止电压其实比较伤电池了,但卖家说这个电芯就是这个截止电压)
3、力神21700 *4 内阻8.5 标称4000mah 1C放电测试 2.5V截止 3780mah左右 (这个额外测试了放电到3V时的容量 3430mah,这个号称是动力电池,可以15C放电,但我没有合适的放电设备可以测试。好像功率密度越大的能量密度就越小?)
4、亿纬21700 50E *2 内阻15.5 标称5000mah 0.2C(1A)放电测试 2.7V截止 4775mah左右(这两颗电池买的是最贵的,从两家不同的商家买,3.6元/ah,虽然是不同商家,但容量实测都差不多,表现也没有很好)

另外我有3个33V电池零电压了(测过容量后基本没有使用过Q_Q),怎么零电压的我也很纳闷,前天晚上睡觉前装在HK04手电筒里充电(这个手电筒之前充电芯片坏了,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478-1-1.html,店家包邮寄了两个芯片给我,换上后正常,测试了充电电压正常,也无漏电电流),第二天发现三个电池都零电压了。。。 请问这几个电芯还有救吗?目前电芯内阻高达1兆欧左右。。。

网友:
我买的灰皮亿纬35V和灰皮力神3400,0.5A放电到2.9V,容量分别是3260mAh和3170mAh,价格都是10.X元。
容量上我还满意,不知道能不能像松下绿皮18650那样耐用(循环次数)。

网友:
自放电过大-过放-内部胀气-安全阀动作-0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的,道理跟汽车油耗差不多,都是在特定测试条件下得出的值。比如温度、湿度、充放电电流等等,业余测试不能完全达到那些条件,测得的容量有偏差也正常。

网友:
网上卖东西就是虚标, 如果是厂对厂家,他们就不敢了,测量是有标准的. 合同里会有约束.
如果标称是动力电池,就必须有大电流测量(3C,5C,10C),而不是小电流放电测量的容量. 你看动力电池18650容量有1000,1500,2000,,,没有3000的!

网友A:
我告诉你为什么吧,你买这些都是大品牌,他们对外不零售的,只有不合格的产品会处理给中间商,中间商拿来零售,这些都是不合格的产品,都是容量不达标的。(有个别品牌官方会零售,但是价格你不能接受)

网友B:
用户测试方法错误测试设备落后是圆柱形锂电池不足容的主要原因

网友:
因为你能买到的都是b品或者废品

网友:
容量好像与放电电流有关。放电电流越大,容量越低。用0.1C放电再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没有100%的,但凡看充电指示已满的,再接充电器,还能继续充电。

网友:
我感觉这些零售的应该都是残次品,真正好品质的不会这样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为什么吧,你买这些都是大品牌,他们对外不零售的,只有不合格的产品会处理给中间商,中间商拿来零 ...

这个有道理,我测过一些拆机电池,共享单车里面那种2500 2600的三星、国产电芯等,0.5C放电基本都足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户测试方法错误测试设备落后是圆柱形锂电池不足容的主要原因

原因分析很透彻、很中肯,下一步要发文进一步加强个人用户测试方法的教育和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道理,我测过一些拆机电池,共享单车里面那种2500 2600的三星、国产电芯等,0.5C放电基本都足容的 ...

我也有些这种电池,有些容量还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测试方法错误测试设备落后是圆柱形锂电池不足容的主要原因

商家说的也是你这种口径,测试方法不对、测试设备不对

我说说我的测试办法吧

放电设备 炬为180W电子负载
充电设备 睿登RD6024可调电源
内阻测试仪 耀税YR1035+

电子负载使用UT204+万用表和内阻仪交叉对比过电压精度,还可以,至于电流精度,用0.1%精密电阻测试0.1A和1A精度,小数点后两位都是准的。

容量测试方法为:

1、先1C充电至4.2V,恒流恒压两段充,载止电流统一0.2A(其实这个截止电流算低了,正常充电应该是1C恒流,之后恒压,待电流降到0.1C停止充电,统一0.2A截止应该充入更多电量)
2、充电完成后静置1小时,这时电池的电压普遍回落到4.15V左右,开始放电测试
3、放电测试的放电电池各电池不同,上面都有说明,最常用的是1C或0.5C,放电为恒流放电,电压降至目标电压后停止放电,电池夹具使用黄铜触点及磷铜弹簧,装好电池后测试电阻值,夹具增加的阻值保持在3毫欧内,测试接线使用四线制,保证放电中读取电压的准确性排除电流压降的影响
4、测试时气温为30度左右,对比标准测试的25度恒温环境,造成的影响应该很微小吧?

欢迎指出测试中的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因分析很透彻、很中肯,下一步要发文进一步加强个人用户测试方法的教育和培训。 ...

测试环境要求25度且温度波动不超过2度的无风恒温恒湿实验室,普通房间普通空调都根本搞不定。这得重新装修。哈哈

网友:
亿纬的21700 50e5000mah拼夕夕均价10元撸了四五颗,没设备测量容量就是了。

网友:
可能你买到的都是在新能源网约车上拆下来的,服役时间不长但是每天公里数超多的电芯,然后回收商测下容量,包个新的热缩膜,就到你家了,你等于是给新能源擦屁股的最终点

网友:
建议楼主尝试下进口品牌。

网友:
感觉还是找找笔记本废电芯比较靠谱——起码除了坏的,其他都还是正规厂家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