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个鑫谷电脑电源,全模组850W,风扇异响。

楼主(2023-09-25):
最近长城电源缩水全网皆知,我这个鑫谷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电脑电源估计只有海韵,全汉一类的会好一点,其他牌子多少沾一点缩水。全模组,额定功率750W,型号标的850W,不知道电源为啥喜欢这么标型号,让人一眼以为850W。电源没有金牌,铜牌这些认证,转化率稍微低一点,但是无所谓,能用。
拆它的原因是因为风扇异响,不是每次开机都异响,偶尔开机会出现异响,把机器横过来又不响了。想拆开加点油,结果发现贴纸下没有洞,扇叶也推不下来。只能清清灰再装回去,等下次严重了再打孔加油吧。

网友A:
东维丰的散热风扇……

网友B:
看着布局,应该也申请不到铜牌、

输出没有DC-DC,应该是肖特基整流,3.3一路磁放大稳压。

网友:
有好几坨黑胶。

网友:
真清晰,不要不要的

网友:
这么小的储能线圈能做到850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维丰的散热风扇……

这个牌子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布局,应该也申请不到铜牌、

输出没有DC-DC,应该是肖特基整流,3.3一路磁放大稳压。 ...

专业啊,看来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自己换个风扇好了,一般就是12C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布局,应该也申请不到铜牌、

输出没有DC-DC,应该是肖特基整流,3.3一路磁放大稳压。 ...

话说磁体放大电感哪里能买?貌似很强大

网友:
风扇建议直接换新的,别修了,这玩意修也修不好。

网友D:
贴纸下没有洞?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磁体放大电感哪里能买?貌似很强大

强大是电路强大,跟电感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着很集成

网友:
不是宽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纸下没有洞?这是不可能的

那是你见得少,很多风扇就是没这个孔,很难拆下扇叶加油。

网友:
一次性的风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纸下没有洞?这是不可能的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是液压风扇 ,换个风扇吧,这个电源风扇供电好像是5V的,个人推荐12V台达大风版,如果供电是12V,用静音版。。风扇到手,就加满润滑脂,在装上去。。我给我朋友换风扇就是这样搞的,一次管好几年。

网友:
不知道,我哥在东维丰打工。东维丰大客户不少,联想等都用他家的散热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