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什么牌子电容

楼主(2023-09-25):
拆开测量了一下,20uf的有25uf,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什么牌子电容好些呢?

网友:
买CBB65就行,容量匹配,耐压一般都是默认够的。

网友:
新元电容,新容电容,都不错

网友:
20uf的有25uf -----超过了公差百分之五的范围!

网友:
表有问题了吧,,或者电容坏了

网友:
顺德达华的电容器。。

网友:
击穿漏电了吧,  运行一段时间,电容体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