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重改个点焊笔

楼主(2023-09-25):
以前点焊针并排一体,点焊效果不好,偶尔还有像没过来电的情况,怀疑绝缘不好。今天把点焊笔从中间分开,试了一下,效果马上上来了。原来的线也没发现短接点,奇怪了。

网友A:
是不是中间有爬电

网友:
中间不如灌锡更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间有爬电

我也是怀疑,刚开始合计机子里面,拆开面板也还有,把这个笔分开明显电流大了,没发现电线上有打火痕迹。

网友B:
一体的,焊针受力不均

网友:
间距过小的话容易产生爬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的,焊针受力不均

还合计买成品的一体焊针,后来考虑用的少,先对付吧。

网友:
线之间要拉开距离!

网友:
表笔试试用钨针最耐用,用铜鼻子压紧

网友C:
点焊针并排一体容易出现压力不一致

网友:
估计是5楼说的情况,受力不均所致。

网友D:
这么低的电压 应该不至于有爬电吧,楼主可以把铜板夹紧之后,再两个铜板之间的缝隙钻一个比点焊针略小的孔,然后再夹点焊针,效果会更好点,

网友:
加厚绝缘,提高绝缘等级。

网友E:
什么时候出个 超级电容 制作汽车启动电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针并排一体容易出现压力不一致

试过使劲压下去,都压出印了,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低的电压 应该不至于有爬电吧,楼主可以把铜板夹紧之后,再两个铜板之间的缝隙钻一个比点焊针略小的孔 ...

没台虎钳,铜板锯了条小豁口,感觉接触面还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出个 超级电容 制作汽车启动电源的啊

坛子里有啊。

网友:
看来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怀疑,刚开始合计机子里面,拆开面板也还有,把这个笔分开明显电流大了,没发现电线上有打火痕迹。 ...

绝缘加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