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万用表看看,顺便修一修电容档

楼主(2023-09-25):
华秋商城的万用表9.9元买的,测电容忘了放电,第二次烧了,前一次是另一个表,顺便拆开修修。

电容档必须放电才能测容量,必须牢记。就是那个10欧电阻烧了,另外的一次是另一个表100欧电阻烧了。

网友:
不错,炮灰表不怕烧

网友A:
你的表背面的可调电阻是不是换了,我记得我的好像是200Ω的,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
这个表的换积分电容是哪个
换了能改善精度吗?

网友:
还好,以前师傅教的时候反复提醒拨好档位以后,在测之前,一定要再看一遍对不对,这么多年还没有烧过万用表。

网友B:
这芯片角度 右旋了不少

网友:
芯片焊歪了

网友:
手艺不错!
虽然这是个一元的表,实际价格应该在50以内,值得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角度 右旋了不少

点上焊油,风枪一吹就回正了

但是,芯片回正了有用吗?看上面多处掉铜箔了

网友:
这表出厂没检测吧

网友C:
在毫安档串个0.2安的保险管,这样就不烧电阻了,我的炮灰表就串了个。

网友:
9.9元买的 ------ 真是够便宜的!数字万用表刚上市的时候,一个表200元!那时的200元可不是现在的200元!

网友:
这个表拿回来直接丢了

网友:
买过几个这样的万用表,换档拨盘接触不好好像是通病,只能买了块自动表,不需要换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背面的可调电阻是不是换了,我记得我的好像是200Ω的,还是我记错了 ...

没动,原装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毫安档串个0.2安的保险管,这样就不烧电阻了,我的炮灰表就串了个。

电容档和电流档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关系?

网友:
经常忘记放电,到目前有惊无险

网友D:
这表不是华秋商城一元顺丰包邮的吗?我买了2个。

网友:
纯手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不是华秋商城一元顺丰包邮的吗?我买了2个。

现在连10块都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