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拆拆,拆个水平仪激光头。

楼主(2023-09-25):
海鲜市场,35元买了二个水平仪,

不包好坏,结果二个都是坏的,
一个是稳压IC烧了。更换后功能正常
这是另一个,二个头有一个头,同等电压下光线暗
时而不亮。确定是这个激光头坏了。
没拆过,一拆为快。

以为这里有个固定螺丝,
结果这个像是个可调电阻。

先拆下顶端固定螺丝

以为这个是棱镜,结果是个圆柱玻璃棒。

这里是个凸透镜,估计是放大用的。

下面不知道有没有丝口,管他呢,反正大力出奇迹。

没有丝口,是胶粘的,胶还有点沾手。

这个是激光主体。

这个应该是激光发生器,不确定,
因为里面除了镜片,就它是通电的。

这里有个长方形的玻璃,不知道干啥的,
让我撬飞了,找不到了。

到此拆解完成。
谢谢观赏。
理性打赏。
感谢捧场。

网友(2024-07-15):
圆柱玻璃棒就是个柱型透镜,只在一个方向是聚焦成一个线段焦点,超过焦点的距离就是发散成一条线,方便水平定位用

网友(2023-10-01):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楼主维修五线的那个帖,又来看这个拆解。上网搜了一下,好像有不少长得一样的头在卖,可以替换把这台也修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气可嘉!
激光有毒,赶紧扔了
别说我没告诉你.

真的假的?你可别吓我,我还有救吗?还能再抢救一下吗?

网友:
谜之对焦,治好了我的老花眼

网友A:
勇气可嘉!
激光有毒,赶紧扔了
别说我没告诉你.

网友:
真可惜,都赌输了。

网友:
不包好坏肯定人家都测试过了

网友:
再往下拆就进入微观世界了。

网友:
网上买点650纳米红光泵换上,比蓝绿便宜。我以为7号电池指星笔是反射镜共振,拆开后才知道非常小。

网友:
不包好坏的东西得看运气

网友:
海鲜市场不包好坏的东西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