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还阔以,积分商城找坛友换了个影驰铁甲战将120Pro SSD

楼主(2023-09-25):
积分商城坛友处花5800家元兑换了个128G小硬盘,前段时间也买了个120G的觉得少了点现在一共有200多G了基本够了,快递到手没上机就先拆开改了个导热泥散热导热系数3.4左右以前囤的,结果上机烤机测试根本没什么热量改了个寂寞汗颜,为什么不怎么热呢仔细看了坛友的帖子片子是15NM的能有多热嗨不拆了用就是了,测试和坛友的差距太大只有一半成绩我自己的老爷机是SATAII接口不错了发个帖回回血吧。

网友A:
好多国产品牌的固态,温度显示都是假的,锁定40度左右的样子。

这就是我不买国产固态的原因之一。

前年买了个三星PM981A,今年换电脑,装到主机里做系统盘,温度直接上60,加散热片也一样,之前发帖说过。

后来改散热,加风扇,效果有,但是又有噪音。

于是又买了一个三星PM9A1,想着4.0的固态用在3.0工况下,温度应该低吧,回来装上,温度果然低了将近15度,待机45度左右。

满意,就这么用着了。

网友:
这里面的集成电路有点吓人,牛屎堆一样,一点都不精致,但愿经久耐用。

网友:
速度还阔以

网友B:
装到主机里做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到主机里做系统盘

是的傲梅克隆过去了的开机18秒还行

网友:
使用时摸着有些烫手,觉得比机械盘的温度对稍低一些,也就不在意了。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散热的

网友:
这个测速肯定是sata2上面的速度,再说了,现在这类也就20一个,发热什么的就不用太在乎啦,坏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国产品牌的固态,温度显示都是假的,锁定40度左右的样子。

这就是我不买国产固态的原因之一。

以为速度造假,想不到居然连温度也造假。幸运的是我和坛友一样不买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散热的

这个散热泥手机里面使用多的很,我这个白白浪费了根本就不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多国产品牌的固态,温度显示都是假的,锁定40度左右的样子。

这就是我不买国产固态的原因之一。

没错,不过SATA2的温度应该也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不过SATA2的温度应该也还好

性能差的温度确实不高。

但是带内存芯片的温度干到80度不是问题。

网友:
固态盘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芯片鼓起来的是什么啊

网友E:
最多主控用一块散热泥足够了,这种存储模块没必要吧

网友F:
还是你们知道的多,没想过加导热的,也没管过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多主控用一块散热泥足够了,这种存储模块没必要吧

就是想多了白忙活一场,有一种热叫做我觉得你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你们知道的多,没想过加导热的,也没管过温度。

我知道的是高温影响读写速度哪成想他根本就不热更别提高温了囧

网友:
看了之后口水流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