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五脚继电器(BESTEP T73),揭示内部结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9-25):
这个继电器不大耐用,已经坏了2个,使用电流也不算大,4A以内。故障都是NC口和COM口非(触发)吸合状态时连接已经断开。

外观

拆开后顶部视图

拆开后侧面视图

侧面视图2  从这里看结构原理非常简单。线圈出口2个脚,线圈通电(直流3,12,24v等),产生磁吸,触点往下吸合,这时COM和NO(normally open)接通,和NC(normally connect)断开。反之不通电时,COM和NC连通,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这个继电器那么脆弱,是电流通过发热,让顶上那个金属片失去弹性,无法返回接通了吗?

网友:
厂家产品质量问题,换其他牌子的

网友:
看外表的样子,还算精致,二楼的说得好,换一个品牌的试试。

网友:
大多数是虚连引起的发热

网友:
估计是 接触面积、接触部位的表面材料问题

网友:
接触点粘连了

网友:
应该是触点质量太差

网友:
质量问题,触点碳化

网友:
正常使用的继电器坏大多是触点粘连,烧蚀不通,实际都是一个问题,厂家用的触点不好,过去的老继电器触点都是银合金,讲究一个寿命长,现在是讲究合理报废,多卖几个,实际上纯银合金触点和镀银触点的价格差别没那么大,对这种型号的继电器来说最多也就是几毛钱,厂家要是标注纯银触点,估计能多卖一两块钱,但是都用不坏,厂家不都倒闭了,所以很少厂家采用银合金触点

网友:
我觉得刹车开关的最变态,触点有一边厚度差一点点都会爆故障

网友:
现在这样的东西都很假,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买到好货

网友:
有透明外壳的,一目了然

网友:
触点不行吧,这种过1A就行了,4A太大太容易坏了

网友:
中国电器上用的只能降额用但是中国造用到日本电器就是好料

网友:
标准太低,慢慢就淘汰了。

网友:
早期的接触点是银的,现在变铜了还不是好红铜,新的都发黑,能用长吗?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触电粘连了。

网友A:
有一个冰箱不工作了,叫售后师傅检查后说压缩机坏了,修要600+,买新的800+,只有不修了,后面我拆开电路板盒看是继电器烧了。

网友:
可能是触点粘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冰箱不工作了,叫售后师傅检查后说压缩机坏了,修要600+,买新的800+,只有不修了,后面我拆开电路板 ...

小病大修,继电器坏掉换电路板。冰箱电机是感性负载,得加压敏电阻等减小电弧,或者换更大点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