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有个粗线圈,大家看看是什么配件

楼主(2023-09-25):
如题,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大家看看是什么配件?

网友:
应该是空气开关或漏电保护器里的

网友A:
空开过流线圈加静触点接线端,这是不带过载保护的空开

网友:
空气开关上的啊,看看有没有银触点

网友:
3楼正解,过流检测线圈

网友:
打个铜戒指

网友:
是空开里边的吧

网友:
帖子还在审核呢就被破解了

网友:
应该是很纯正的紫铜,可以考虑打磨出一把紫铜小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开过流线圈加静触点接线端,这是不带过载保护的空开

这个最正确!

网友:
空气开关里的

网友:
应该是空气开关里的。

网友:
和大家想法一样,空开里的

网友:
还以为是速热龙头里面的热得快呢

网友:
微型断路器里面的

网友:
空开里面的一个件

网友:
应该是空开或漏保里的配件

网友:
空开里面的

网友:
谁拆的空开,这不会是63A的吧

网友:
空开里拆出来的一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