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3-09-25):
楼下大爷的笔记本电脑电源坏了,插上去不输出,冒烟,他又去买了个新的,旧的给我了,我看看能不能修好,,回家插上保护电源一试,白炽灯一闪熄灭,我心说,高压端没问题啊,难道是输出线断了,但是,哪冒烟呢,谁知道没十秒就开始冒烟,白炽灯大亮,心里有数了,应该是进线部分有短路了,但是为什么等一会儿才短路,无损拆壳,一打开就是一股浓重的焦糊味,拆下铝壳屏蔽层,绝缘层,一眼就看到罪魁祸首,一个cbb电容,应该是EMI部分的,已经烧裂冒浆了,冒得浆都烧成炭了,修过几十个电源,这个电容爆浆的还是第一次见,找个备件,耐压高些的630V0.47μF,换下,装壳试机,空载正常,负载仪测试1A,正常,OK,外壳不上胶了,缠绕胶带封住就行,方便以后再维修

网友:
电源不错,值得修。楼主技术可以哦,手到病除。

网友A:
这些胶不好抠吧

网友:
电源元件排列太紧密,不好弄

网友:
哈,明确的思路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胶不好抠吧

还好,是那种粉状的胶,比较好抠

网友:
cbb电容短路没见过,容量减少、开路到不少。

网友B:
之前不是有人吹嘘cbb电容能用20年的嘛?
电容高温下只能用1000~2000小时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是有人吹嘘cbb电容能用20年的嘛?
电容高温下只能用1000~2000小时才是真的。 ...

耐压也很关键,这是400V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 晰,技术不 错

网友:
这种空间小,不好修

网友:
白炽灯一闪熄灭------这个白炽灯是指示灯吧?

网友:
拆修一个笔记本电源

网友:
带有源功率因数矫正的,正品。

网友:
短路???上次电扇上的是容量减少,买了几个还没换。

网友:
这个要帮顶下!CBB坏成这样,其实也蛮常见。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手到病除

网友:
按理说CBB电容有自愈功能,这次是不按常理出牌了

网友:
大灯法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