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闲来无事给吸尘器装个遥控器

楼主(2023-09-25):
打开吸尘器 破开开关处的线接  粘起来即可

  遥控器考虑绑在吸尘器管出口 找了个桌腿垫 切割后装上魔术贴

  成品效果  还不错 很灵敏 以后方便了

网友A:
不错啊,要是PWM调速的,是不是跟好。。。

网友:
进来没有明白,

网友B:
只是遥控开关吗?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遥控开关吗?

是,30多一套。

精髓是这个盒,楼主配了这个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遥控开关吗?

不值钱没创意的原材料就是这个了。。

网友A:
就是把外壳的船板开关后面又加了一个无线遥控开关。 用于在吸管头直接控制吸尘器关机。

90年代有些仿造日系的吸尘器有这种设计。   不过能调强度才完美。。   有开关省的跑回去关机了,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遥控开关吗?

不然呢? 配上5米的管 来回跑没有这个还是不方便的  其他联动的以后或许会考虑 目前电动工具还是锂电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要是PWM调速的,是不是跟好。。。

是的 不过220v吸尘器调速功能没什么用吧 一般都是全功率运行 锂电调速才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过220v吸尘器调速功能没什么用吧 一般都是全功率运行 锂电调速才有必要  ...

为啥不介绍一些本次改造的灵魂,这个晶莹剔透的固定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介绍一些本次改造的灵魂,这个晶莹剔透的固定外壳。。。。

  这个晶莹剔透的固定外壳  不都说了么  就是桌腿脚垫保护套  一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外壳的船板开关后面又加了一个无线遥控开关。 用于在吸管头直接控制吸尘器关机。

哦,明白了!

网友:
装上这东东后是不是能不用动手了。

网友:
这遥控开关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C:
那我这种公司用的吸尘器适合改遥控么?

我觉得人家欧美那种集中吸尘,然后每个房间安装吸尘口
人只要在房间内拖动吸尘管就够了,省力
不用像锅内那种吸尘器
用一次骂一次,拖起来死沉,压到自己的电线就卡死一样,拖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种公司用的吸尘器适合改遥控么?

看功率吧 我这个最高2000W  有些还要分负载   你如果只想把开关改到吸尘管处没有遥控方案的话其实可以改有线方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