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5_ZG代工_gk6323V100C_安卓9_蓝牙版_adb免拆卡刷和TTL引导后卡刷升级固件包

楼主(2023-09-25):
CM311-5_ZG代工_gk6323V100C_安卓9_蓝牙版_adb免拆卡刷和TTL引导后卡刷升级固件包(内有教程)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卡刷教程:(内有三种,具体看压缩包教程)

1,遥控器按 绿黄绿黄 可打开ADB调试或者插键盘,交替按F2、F3,进入设置界面,打开调试adb模式

2,进网络设置,查看IP地址。

3,准备一个8G以内的优盘,单分区FAT32格式化一下。
   update.zip复制到U盘根目录,U盘插入机顶盒。

4,打开usb调试就等于打开了adb功能  请知悉;

然后到这里下载刷机脚本 进行免拆刷机即可

运行脚本前先将全网通update.zip固件复制到U盘里,然后插入机顶盒;

下载后解压到电脑上:运行一键替换rec脚本.exe程序

然后输入机顶盒的ip地址 并按回车键执行

当出现3个后缀带in的提示则表示成功;见固件附件图片

温馨提示:如你输入ip下一步以后显示很多个not的提示则说明没有链接到盒子,请打开安卓原生设置进去找到有线--选择自动获取ip;

然后重试;或恢复出厂以后再次尝试,直至能够显示上图箭头所示的in后缀的提示才算操作正确;

正确执行完毕后盒子自动进入re英文恢复模式

然后使用遥控选择 apply update from sd card 这一项进入即可看到你U盘里的update.zip文件,然后用遥控选择进行升级即可;

升级完毕后会自动回到re主页面 那么请选择reboot 这一项 按OK键重启即可; 刷机完毕;

TTL引导后卡刷教程:

1,准备一个8G以内的优盘,FAT32格式化一下。

update.zip复制到U盘根目录,U盘插入机顶盒

2,连接ttl用hitool选择hi3798mv310型号  导入分区表烧录rec和misc两个分区后盒子不要断电,

3,烧录成功应该就自动进入rec界面选择apply update from sd card

,选择update.zip刷机(如果没有自动进入rec,putty跑马再回车看到$后,

先输入su回车,再输入reboot recovery回车进入rec界面卡刷)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 >4《CM311-5s/CM311-5/CM311-5S/CM321-5/CM321-5S/MGV3200/MGV3201/MGV3202/MGV3203等型号_ GK6323V100C_安卓9.0_通刷固件包》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好东西啊 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A:
我的成砖了,fastboot.bin文件没得,fastboot.img 用hitool也烧不进去,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A:
我的成砖了,fastboot.bin文件没得,fastboot.img 用hitool也烧不进去,不知道咋办了 ...

好了吗,怎么弄的,我也是这样

网友(2024-08-10):
这个4+16可以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