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小的吸尘器2.4v,想改下锂电看看可否

楼主(2023-09-25):
一个小的吸尘器是2.4v的,想改下锂电,大家看看可否。

电池是2节镍铬串联的2.4v。改成3.2v的铁锂不知道行不行。
我用3.7v的18650用万用表20a测电流直接爆表,不敢再试。
手上有个5a的电源,能启动,但是限流保护了5.4a 2.2v。没法测电流。
大家帮看看可否。

网友A:
3.2V铁锂也是电压太高了。3.7V锂电池加一级DC-DC降压到2.4V把

网友B:
是可以的,你做一个(X宝上收一个) 斩波限流调速电路. 直流电机调速大多是这个原理.有刷电动自行车也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看着电机超压一点也没事,身板挺好的

网友:
镍镉电池充满是1.38Vx2,3.2V铁锂充满3.6v,也超压不少,不过这玩意便宜,坏了换新就行

网友:
看是高速大电流电机,换锂电的话加个小PWM模块(相当于降低点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最后接开关和电池。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机启动电压可以比工作电压高一倍。

最主要还是看电机的温度,只要温度够低理论上电压低于线圈内的绝缘漆的击穿电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觉得没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稳压电路。反正电机没那么贵,试试无妨

网友:
估计直接用问题也不大,一般吸尘器都是短时间用用。

网友:
电机可能没事,叶轮首先解体,楼主慎重

网友:
约翰逊电机不错

网友:
电机的宽容度很大的,直接上没事的,最多刷子寿命短点

网友D:
我也改过一个2.4的吸尘器,锂电直接用也行就是寿命的问题。后来电机挂了后就直接了换新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V铁锂也是电压太高了。3.7V锂电池加一级DC-DC降压到2.4V把

考虑过,就是觉得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你做一个(X宝上收一个) 斩波限流调速电路. 直流电机调速大多是这个原理.有刷电动自行车也是这样控 ...

这个有些麻烦,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一个2.4的吸尘器,锂电直接用也行就是寿命的问题。后来电机挂了后就直接了换新马达。 ...

用的是3.7的还是铁锂的3.2的

楼主:
我搜62855,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机启动电压可以比工作电压高一倍。

最主要还是看电机的温度,只要温度够低理论上电压低于线圈内 ...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3.7的还是铁锂的3.2的

用18650锂电池的,用的时候很爽吸力嘎嘎强,可惜寿命短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