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硬盘读写速度慢,怎么办?

楼主(2023-09-25):
希捷2T笔记本硬盘,SMART数据除了温度之外都正常,没有坏道。
但是读写速度不行,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拷贝一个文件,前面很快过去,最后一点要很长时间。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磁头还是盘片的问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好像看05 c5数值

网友:
把那红橙红集中的块划成独立分区,不要使用这些个分区,当然如果全部都是这样的话建议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HDD本来就慢,何况这个还是SMR硬盘,忍了吧

网友A:
珍爱数据,远离WD,真的,血泪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珍爱数据,远离WD,真的,血泪教训

这是希捷不是西数

网友:
换固态,这个当文件存储

网友:
一片虹区还用什么

网友:
备份数据后拿来垫桌脚

网友:
硬盘已经报警了

网友:
这个硬盘不能用了,看看MHDD才扫就有这么多的色块,赶紧把数据导出来吧。

网友:
2.5寸笔记本硬盘的本来就慢,换成3.5的或者固态吧

网友:
硬盘快不行了

网友:
飘红了,换了吧,2.5寸的机械盘,大多数是叠瓦盘,

网友:
资料备份一下更换硬盘吧

网友:
那么一大片橘红色,是不是意味着该换盘了。

网友:
换成 SSD 固态盘,速度可以快几倍!

网友:
磁头恐怕已经完蛋了,赶紧换吧

网友:
恐怕要坏了,这个装机后有蓝屏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