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人修电脑赔了60块

楼主(2023-09-25):
~~~~(>_<)~~~~
真的不适合搞这个
喜欢也白瞎
搞电脑维修,似乎都是有潜规则的
别人修个电脑赚600 我只能赚60
今天一台电脑赔了60

是这样的
有个大叔带来一台电脑说有问题,让我看看

我上连上显示器,开机不显示
然后猜测是内存条接触不良
拔下来擦了擦金手指,再插回去不行
这电脑是E5300+ddr2+G31
把显卡拔下来插到测试平台,显卡不亮
换了一个测试平台也不亮
怀疑是显卡坏了,弄了一张亮机卡插到故障机也不亮
我凌乱了
CPU换了一下,也不亮
电源也换了一下,也不亮
最小系统,也不亮
扣电池也不行

问题是,我没有G31 ,也没有别的775主板
我无法测试客户的DDR2内存
只是知道客户的显卡基本确定是坏的

这种情况,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没有775平台
这种情况,只能推荐客户升级CPU,内存,主板,我有一套老一点的A6-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自己玩电子算了
关键是,客户说他拿来之前是可以启动的,只是会蓝屏死机
最后赔给客户60元,了事

悲剧
悲剧

网友:
真的是悲剧,修成才赚60,真是赔惨了。

网友:
把这电脑卖了也卖不了60

网友:
胜败乃兵家常事

网友:
客户拿来之前说是好的,这个没法确认,只能看你接到机子后现在的故障,再说上诊断卡也可以大概判断下哪里故障。

网友A:
电脑开机不显示多一半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

网友:
还是经验不够,老油条一看配置一听描述就知道先声明不保证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开机不显示多一半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

嗯,太老了设备,内存还是杂牌的,看起来各种配件都很脏

网友:
当面接显示器

网友:
  这种破货  最烦人   两个配件坏了  你慢慢找吧 ……

网友:
他那破电脑卖破烂都不值60块

网友:
客户说他拿来之前是可以启动的,只是会蓝屏死机

你当场测试,以测试结果为准。如果不能启动,就是客户拿过来就是坏的

网友:
这电脑好的卖60都没人要

网友:
客户拿来之前说是好的,这个没法确认,只能看你接到机子后现在的故障

网友:
吸取教训吧,维修一定要当面验机,和顾客一起看表面故障现象,然后大概判断下是否能修好,大概什么问题,故障卡一插,就知道大概了,避免损失

网友:
60可以叫他留下机子了(硬盘拿去)

网友:
时间成本都不止60了

网友:
有个大叔带来一台电脑说有问题,让我看看

我上连上显示器,开机不显示

一开始就不是你的问题了。本来就不亮

网友:
你可以对着客户说:能修好才收费;修不了就不收费,非损坏不赔偿。

网友:
这种老机子,先开机试一下,如果处理内存还不行,就要和客户说清楚,可能主板,显卡等问题,需不需要继续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