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炉风压开关老是出故障,有没有替代方案?

楼主(2023-09-25):
壁挂燃气热水炉风压开关老是出故障,这次使用好好的,下次用的时候就报错,实际风机都是正常运行的,就是风压开关没有动作,导致不点火,维修的都不厌其烦。
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开启锅炉的时候风机先运转,风压开关再压力作用下微动开关闭合,锅炉主板检测到风压开关的信号后启动点火,直接短接后开机不行,应该是程序设定刚开机的时候要没风压信号,延时1秒左右后风压开关导通给信号才行,这玩意有没有替代方案啊?
因为压力很小,要求风压开关的灵敏度很高,很多新买的也不好使,还要自己调整,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问题,当然这本来是一项安全防护,防止燃气和烟气倒灌,但是现在的锅炉炉膛都是封闭式的,风机只要正常转,问题不大。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延时开关,当风机启动后开关闭合,给个信号就行,一直持续到风机断电关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A:
没必要,把风压微动开关拆下来,清理下触点,或者换个优质的微动开关,几年都不会犯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风压微动开关拆下来,清理下触点,或者换个优质的微动开关,几年都不会犯病了 ...

感谢,回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去试试

也可能是风压开关内的薄膜片老化发硬,反正拆开看下就知道了,不是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风压开关内的薄膜片老化发硬,反正拆开看下就知道了,不是什么大问题 ...

微动开关的触点到是没清理过,坏了也确实好处理,稍作调整就呢个将就用。主要这玩意太不靠谱了,洗澡的时候都放半天水了发现锅炉没起起来,那时就很烦躁。

网友:
先看看文丘坏了没有,在现在风压开关,压力买小点的,都没问题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现在都用驻极体话筒代替风压开关,据称超级灵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动开关的触点到是没清理过,坏了也确实好处理,稍作调整就呢个将就用。主要这玩意太不靠谱了,洗澡的时 ...

可能你这个风压开关质量不好,我家的还有亲戚家的燃气热水器,十几年了,都没出过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这个风压开关质量不好,我家的还有亲戚家的燃气热水器,十几年了,都没出过这个毛病 ...

有一些锅炉好像不用风压开关,使用的技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些锅炉好像不用风压开关,使用的技术不一样

过去的强排热水器都是风压开关,现在的听说有新型的探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强排热水器都是风压开关,现在的听说有新型的探测器了

霍尔元件

网友A:
有坛友说是驻极体话筒

网友:
我觉得是开关的问题,换个高档开关~

网友:
把开关短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坛友说是驻极体话筒

用话筒?你觉得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话筒?你觉得靠谱吗?

应该可行,对话筒吹气,那声音很响的,就检测这个吹气声,应该没问题

网友:
采风嘴方向位置没安装好,导致风压开关不动作!

网友C(2023-12-15):
微动开关弹力太硬,我试用过微波炉微动,太硬不行。原装风压微动弹力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动开关弹力太硬,我试用过微波炉微动,太硬不行。原装风压微动弹力软点。 ...

还有不明白,风机给开机动力负气压,力量弱一点,为什么不设计成正压。

网友:
换个风压开关,之前威能锅炉风压开关坏了,修了一下,用了一个月又坏了。换了个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