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吉得力电动螺丝刀拆解

楼主(2023-09-25):
坛友14.9薅的,我花24.9薅的,到货拆解,值不值你们说了算

网友A:
有那么高级的还搞这个,在哪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高级的还搞这个,在哪薅?

楼主:
孩子,不差钱,就是玩。

网友B:
拼兮兮上23,签收好评加照片反10元

网友C:
楼主先给他一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给他一螺丝刀

网友D:
齿轮箱全拆了…… 厉害

哪位高手详细说说怎么改小扭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拼兮兮上23,签收好评加照片反10元

在哪 ,只看到99的一家

网友F:
性价比不高,只能算是入门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 ,只看到99的一家

显然不是这款,把不知道哪个杂牌,当成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给他一螺丝刀

拿3000牛风炮加10个气泵打,24小时都不带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箱全拆了…… 厉害

哪位高手详细说说怎么改小扭力?

本身扭力就不大,所以没拆前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性价比不高,只能算是入门级!

不够一包烟钱,这配置可以了。

网友:
自锁夹头+扭力调节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齿轮箱全拆了…… 厉害

哪位高手详细说说怎么改小扭力?

按楼主得方法,继续拆,把前边调扭得地方也拆开,就有弹簧了。或者让弹簧变短,或者让弹簧数量变少。都可以。

网友:
都用松下的,这个就没必要看了。肯定看不上啊。哈哈哈哈。

网友:
随便用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