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BB贴bics4开卡失败求指导

楼主(2023-09-25):
跳了sb8,电压1.8V

网友A:
貌似已经好了  格式化一下

网友:
闪迪的不好说,是不是多DIE的?确认一下,用黑片工具是否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已经好了  格式化一下

无法格式化

楼主:
去掉sb8,开卡成功,但是只能写入,无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