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980pro 2T的颗粒能做U盘吗

楼主(2023-09-25):
有一个坏的980pro 2T,2颗K9DVGY8J5B DCK0,什么主控可以支持?好像看到过2259XT2可以做,但是没找到开卡软件,还有其他主控支持吗?

网友A:
三星的话,应该没人愿意分享量产软件,只能重赏必有勇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话,应该没人愿意分享量产软件,只能重赏必有勇夫。

这个赏会极其的重,没有量的情况下别去碰。

网友:
ssv6的应该可以

网友:
三星不容易量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赏会极其的重,没有量的情况下别去碰。

59xt2的固件很多人有了,可以寄开

网友:
59xt2能开满容,整盘跑圈有690G开心速度,剩下容量在10-400M/S之间波动,整盘写入150M/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9xt2的固件很多人有了,可以寄开

代开可能实惠点,但大概率要译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开可能实惠点,但大概率要译码器。

58xt要译码器,59xt2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