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x79主板南桥求助

楼主(2023-09-25):
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些能用服务器cpu和ecc内存的x79主板但是南桥是h61芯片?

网友A:
记得以前南桥负责硬盘和USB设备,再通过总线连接到集成内存控制器的CP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南桥负责硬盘和USB设备,再通过总线连接到集成内存控制器的CPU吧。 ...

所以我不明白咯,十年前接触h61是二代i 系列处理器。后来是b75芯片组支持二和三代i 系列处理器。x79 和x99我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不明白咯,十年前接触h61是二代i 系列处理器。后来是b75芯片组支持二和三代i 系列处理器。x79 和x9 ...

H61更早的板子是内存控制器分离结构,从H55 X58以后得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 内存控制器决定了是否支持ECC内存,而南桥是通过PCE-I总线跟CPU通信(即所谓的DMI总线),把SATA USB PCIE PCI 等等总线转换成可由CPU通信的PCIE总线,作用类似于桥接转换芯片,所以叫南“桥”,而H61南桥并不参与内存数据交换,内存控制器在CPU里俗称北“桥”,有些型号的E5 V3没有DDR3内存控制器,只有DDR4内存控制器此类U上DDR3的X99板子点不亮,而2666V3这种内存控制器支持DDR3和DDR4,上D3 D4板子都能点亮

网友:
x79 x99好像有许多其它芯片魔改出来的,c602芯片的好像是比较正规点的。

网友:
山寨的基本都是魔改的。B75改X79 B85改X99。。貌似双路的就基本都是真正的X79和X99。

网友:
南桥很多都能混搭,魔改板子就出来了

网友:
这些所谓“X79”主板实质只是一个用拆机芯片拼装的能使用2011接口CPU的H61主板。

网友:
之前买一根DDR4服务器8G,九百多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