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58XT 贴片电容60欧姆。搞了两天焦虑了。

楼主(2023-09-25):
58XT 通电 短接不认主控。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

多半以上大面积60欧姆。也拆了也搞了还是不行,不懂电路的小白没有头绪,求大佬给指点指点
主控焊接过。
接上电流表显示0.267

由于还是搞不懂电路,没有逻辑,所以描述问题比较松散。感觉要被劝退了

补充内容 (2023-10-1 22:28):
假期回来找不到板子了 -,- 。找到再说吧。

网友:
这思路,有意义继续折腾下去?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测这些电容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B:
首先要把3组电源芯片后面的电感对地阻值测出来。1.2  1.8  3.3,看哪一组阻值低。都低的换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测这些电容

短接不认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把3组电源芯片后面的电感对地阻值测出来。1.2  1.8  3.3,看哪一组阻值低。都低的换2258xt。 ...

如果是3.3v的低呢?

网友B:
只有一组对地阻值低就拆电感,电感连接电源芯片阻值低的换电源芯片,电感连电容阻值低的一般上烧机法,那个热拆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组对地阻值低就拆电感,电感连接电源芯片阻值低的换电源芯片,电感连电容阻值低的一般上烧机法,那个 ...

右下角电感发烫 已经替换。主控发烫目前没法换。只有这一个58X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下角电感发烫 已经替换。主控发烫目前没法换。只有这一个58XT

不管有没有,坏主控一定要拆。接着查其他电源阻值是否正常。最惨的时候,主控电源闪存一起挂,外观居然全新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角电感发烫 已经替换。主控发烫目前没法换。只有这一个58XT

不确定就拆主控再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有没有,坏主控一定要拆。接着查其他电源阻值是否正常。最惨的时候,主控电源闪存一起挂,外观居然全 ...

好的 明天试试吧。

网友:
把主控拆了,看一下电容对地还短路不?

网友:
大部分电容对地60欧,是肯定不正常的。不如先测几个大电感的对地值,如果电感对地也是60欧,那就把这个电感取了,看看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逐一排查。

举例:如果是负责颗粒供电的电感短路,拆去电感,量电感两个焊点的对地值,如果前级短路,那就是电源转换芯片周边或者分压电阻周边的电路问题;如果是后级短路,那就是颗粒的周边电路有短路,或者颗粒短路。大致思路是这样的,每种主控的供电方案会有不同,但道理差不多。

网友:
测电感对地阻值,哪组偏低就去追查它的源极,测这些电容的电阻其实没啥意义,只能说60欧姆确实是偏低的

网友:
分别测量3路供电的对地阻值,哪路阻值不正常,单独排查哪一路。

找不到短路点就用烧鸡大法,烧机前记得拆掉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