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论坛首折————电动牙刷声波震动电机

楼主(2023-09-25):
昨天拆了支素士声波牙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15799&highlight=
有坛友想看看声波震动电机长什么样,今天拆开看看。

外观与普通电机无异,只是轴长点,为了插刷头嘛

轴很长,有轴承

尾部有个小罩子,轻轻一抠,就分开了

外壳有两个小牙,勾住尾部,与普通小电机无异,用小改锥撬直这两个小勾

分开尾部,有刷

不仅有刷,尾部也有个小轴承

外壳内部粘着四块小永磁体,磁力超强,形成两组磁极,两组磁极交叉,转子通入高频脉冲交流电后产生交变磁场,在外壳永磁体产生的两级磁极间来回摆动,转子铁芯两边开槽,对应两组磁极,正负脉冲之间电压为零时既能依靠磁力自动回中,又能有效克服回摆惯性力。

转子线圈极其简单,类似于电磁铁而已

注意,这不是换向器,两个电极而已,转子并不是旋转的,只是小角度摆动,这两个电极始终对应尾座上的两个电刷,并不交换,接收高频交流电

网友A:
感谢拆解,里面结构和四驱车的有刷电机差不多构造,更加紧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拆解,里面结构和四驱车的有刷电机差不多构造,更加紧凑些

不不不,原理不同。

网友:
拆了个 电动牙刷啊

网友:
涨了一下知识

网友B:
看转子结构,是不是就小角度来回摆动啊?

网友C:
我拆过的国产电动牙刷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电机,区别就是没电刷,转子是磁铁,靠弹簧复位,线圈在外壳两侧,有坛友拆的转子是线圈,前后轴是绝缘的,电机的两电极就是通过前后轴输入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还以为普通电机呢,原来声波的意思是来回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的国产电动牙刷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电机,区别就是没电刷,转子是磁铁,靠弹簧复位,线圈在外壳两侧,有 ...

这个设计非常科学啊,转子铁芯两边开槽后,依靠磁力自动复位回中,复位力度非常大,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是复位居中的,手拧很难摆动。

以前一直在想这个电机因为摆动频率很大,速度很快,虽然转子重量不大行程也不大,但速度太快,惯性力是很大的,回摆阻力极大,靠那么小的电流产生的磁场是如何克服惯性力实现回摆的?现在明白了,在正负脉冲之间电压为零时,这么强的磁力足够克服惯性力拉回转子反向复位回中,负脉冲来时顺势回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转子结构,是不是就小角度来回摆动啊?

就是小幅度高频摆动

网友:
第一次见,还以为普通电机呢

网友:
这种原来还有电刷,以前见有人拆的是无刷的,线圈在两边,中间是磁铁

网友:
感觉还是飞利浦的设计靠谱点吧!

网友:
头一次见这个

网友:
不是旋转震动机,而是摇摆震动机

网友:
这电机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真能震动下牙结石就有鬼

网友:
摆动机这是

网友:
别的电机靠换向器改变磁场,它直接靠交流变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