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看惊呆了,史上最垃圾的电源

楼主(2023-09-25):
捡到个电源,看起来更新,应该没用过
拿到手轻飘飘,没有厂家,一看就是歪货,拿回家看看内里乾坤

习惯磁铁插脚,不出意外,铁的
拆开外壳,打开一看,惊呆了,就一个三极管,以前见过两个管子的,竟然还有一个管子的电源

网上查了下,还真有一个管子的电源,但原件比我这个明显多,例如这个电源没有rcd吸收电路……

简单看了一下,更吃惊,三极管方向装反了……
自然这个电源上电就坏了,全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极管安装和线板图示是对的,但是根据线路管脚不对,不知道是印刷错了还是以前设计不是这个型号的管子

检测了下,三极管挂了,两个二极管挂了,其中一个是稳压二极管,电阻都是好的,次级也正常

找原件换上,插电瞬间爆机,拆开一股糊味,保险电阻,三极管,两个二极管损坏,原因是一个二极管接反了,因为电路板上没有图示,估计脑袋思考的时候卡壳了,当时还反复考虑了几次,检查了几次。再次更换上元件,插电指示灯亮了,测了一下,空载5.1v左右,接5v台灯,电压降为4.4v,电流0.28a左右,实际功率也就1w左右。

现在1a的电源也就几毛左右,这东西纯属娱乐一下。

电路图我在网上找的改了下,附在后面。

网友:
确实很简陋

网友:
确实把不该省的元件给省了,RCC电源本来就够精简了,还要压成本

楼主让我们开眼界了

网友:
的确是够简单了,但能再简单点更好。

网友:
不愧是捡的

网友:
可能不是手机厂商的产品,估计是玩具上用的

网友:
它连全桥都没有

网友:
这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啊,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元件了

网友:
中国人才真多

网友:
这种山寨电源电路相当简洁。

网友:
这种估计都是玩具或者是唱佛机之类的电源。

网友A:
三极管在这起什么作用?

网友:
壳子模具估计是最大的开发成本。

网友:
随机带的电源,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这起什么作用?

开关管,变压器的核心元件之一

网友:
这样的电源只能是专业的人才能得到。

楼主:
我查了下网上,据说这种电源成本1元钱

网友:
这玩应儿手工挺多的

网友:
要低价,能压缩的不能压缩的都砍掉,只要能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管,变压器的核心元件之一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