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网友送我陪伴自己20年的优利德UT56

楼主(2023-09-25):
陪伴自己20年的表,怎么都有点感情了,实在受宠若惊!感谢支持!
这表红色胶套已经缺失,螺丝柱断了两个,屏幕反光膜老化,测量误差略大。
更换了反光膜,换了一个排阻,换了积分电容,改了100KHZ晶振。。。
效果不完美,还算凑合,尾数偶尔跳1个字,继续收藏。。。。

网友:
网友送个老表

不修受宠若惊

网友:
20多年了,看起来挺干净的,使用率不高还是保养的好

网友:
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起码不是牛屎。

网友:
想不到优利德这么多年了

网友:
国产表!没有收藏价值!!

网友:
硬封带座,好评

网友:
网友怎么不送我呢

网友:
偏光膜更新需要注意什么?直接手机屏的膜贴上后再剪形状吗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校准电位器都是墨西哥进口的测量一下那几个电解电容,我的那几个电容容量都小了,换了后还可以,就是自己不会校准。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一段好基情, 一个网友20年前送给你个表,你选择陪伴了它20年。起来看内容才好象有点误会。

网友A:
我有一个UT51,有底数测量不准,每次用电吹风吹热一下主板底数消失测量正常,一天后又不行了,送厂家售后,回来一个月正常,现在又不正常了,唉,不想再送修了

网友B:
请问楼主,屏背后的反光膜用什么材料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屏背后的反光膜用什么材料换比较好?

首选正宗的液晶屏反光膜,其次是亚银标签纸,白纸也行

网友:
好工具好心情

网友:
这个黄色电容的姿势还是蛮销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屏背后的反光膜用什么材料换比较好?

经济实惠就是亚银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UT51,有底数测量不准,每次用电吹风吹热一下主板底数消失测量正常,一天后又不行了,送厂家售后, ...

这个时间段的国内的主板材质,敷铜都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