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标准电容器计量检定规程中10μF以上电容值测量中需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3-09-25):
最近发了个以前做的100μF电容,留言中有朋友提到测量频率的疑问。
下文摘自标准电容器计量检定规程的标准
10μF以上电容值测量中需注意的问题
现在采用的10μF以上的电容标准器 (简称大电容)分两种,一种是实体电容器,由1μF(或10μF)云母电容器或聚苯乙烯电容器并联而成。另一种为等效大电容标准器。它们均与使用频率、工作电压有关,受引线阻抗、引线间互感影响较大。因此,在检定 中必须注意,必要时应加以限制或修正该项误差。
1 测试和使用频率的规定
原则上检定或测试的频率应与使用频率一致,不能用统一的公式修正,除非该产品技术文件提供专用的频率修正公式。
2 测试电压
等效大电容的量值与使用电压有关,应在该产品规定的电压下检定或便用,或者按产品技术文件提供的容量一电压曲线进行修正。实体电容器若有需要,可按产品提供的电压系数进行修正。
3 应采用四线 (或称四端)测量
为了减小引线阻抗和引线间互感影响,应采用四线测量,而且还应消除引线间的互感祸合,推荐如下几种线路:
3.1用成直角的两对纹合线连接
3.2用无定向同轴电缆连接 (两端口)
3.3四端口连接

网友:
非常专业的要求,我只能使用专业人士检定过的工具。

网友A:
自己做电容器应该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电容器应该很难吧?!

自己做指的是电容器本身?做出来其实也不难,做好了不容易。
如果是做校验用的电容器,其实也不太难,都是买现成的零件,只是要有个靠谱的电桥,测量筛选。
计量用的标准电容,有难度,单体的电容购买和标定都是问题。别说熔凝石英电容器了就算是好的云母和聚苯乙烯电容器都不好找了。好的聚碳酸酯电容也在十几年前随着拜耳的聚碳酸酯膜停产而停产。现在的聚苯硫醚电容也不容易买到大容量的。聚丙烯电容用在标准电容上怎么看也是差点火候。用在标准电容上长期稳定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金属封装是首选。
所以我自己做的只能算是校验用的电容。有用聚丙烯的,也有用苯乙烯的,也有用mkt+mkt互补的。但不敢说能达到标准电容的性能。只有1uF那个有可能接近。

网友:
学习一下,涨涨知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