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段时间我对某些词汇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楼主(2023-09-26):
路径依赖

很多时候会造成灯下黑

机器残值

很多客户对机器残值没有概念,你觉得残值50,客户还觉得值500呢,你修起来收30,客户并不记好,你投入了过量的时间精力脑力,同行能收200,你赚10块,那不是白忙活了吗?

交浅言深

新客户,不要说太多,客户没有提到,不要推销,很多客户有很强的警戒心,你觉得他电脑适合换个固态,又多花不了几块,他还觉得电脑能用,你想坑他钱呢

网友A:
搞维修就要心黑才行,明明小故障你要说成大问题,内存条松了你可以说成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或者电源坏了要换电源,这样才能赚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就要心黑才行,明明小故障你要说成大问题,内存条松了你可以说成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或者电源坏了要 ...

电源坏了还可以  主板坏了估计人家直接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就要心黑才行,明明小故障你要说成大问题,内存条松了你可以说成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或者电源坏了要 ...

太难学会了,所以我准备还是把搞电子当兴趣把
不会就是不会,根本学不会啊,正常搞维修得赔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就要心黑才行,明明小故障你要说成大问题,内存条松了你可以说成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或者电源坏了要 ...

记得2000年的时候,有个朋友找我修电脑,
症状是:随机死机

我也是二把刀
先换内存,再换主板,然后换cpu,后来还没解决
最后发现是硬盘坏了.
换完硬盘后,电脑终于修好了.
前前后后,修了十几天......
虽然有一种终于修好的成就感,但是看着那台除了机箱是旧的,里面全新的电脑,有点惆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2000年的时候,有个朋友找我修电脑,
症状是:随机死机

你这是全给换新购的了?

一般不都是找件替换测试吗,你这倒好全换新的了,干脆把机箱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就要心黑才行,明明小故障你要说成大问题,内存条松了你可以说成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或者电源坏了要 ...

+1,其实不只是搞维修,而是适用于所有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就要心黑才行,明明小故障你要说成大问题,内存条松了你可以说成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或者电源坏了要 ...

你这心太黑了吧 本来电脑行业就不景气 你这逮着一个就往死里宰 更没客户来了

网友(2024-05-26):
交浅言深翻译下先判断是人是鬼,再见人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