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维修达人,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26):
我家有个创维电视,接联通的电视机顶盒看电视总是有轻微的滚动条纹,但是接手机看,屏幕没有问题
联通人员来测试机顶盒,它的设备上看电视图像也没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信号接口接触不好,还是
别的,不懂电视原理

网友:
很像是信号线的问题,感觉应该是受干扰了。

网友:
信号有干扰,换根线试试,也可换种接口试试

网友:
有什么线连的?

网友:
创维电视与机顶盒之间的信号干扰导致

网友A:
换视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视频线试试。

哈哈,我连视频线啥样都忘了

网友:
有红黄白三根线,有HDMI一根线

网友:
调整一下机顶盒输出到电视的分辨率试试,有可能是刷新频率和电视的不一致导致。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视机接口的接触问题,或者接口的周边电路问题,或是分辨率?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感觉是线或者接品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信号被干扰。当初使用CRT显示器的时候,我把显示器的信号线与电源线绑到一起了,显示器就时不时的有水波纹。后来我把两个线隔离开了,就好了。

网友B:
电视与机顶盒之间的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与机顶盒之间的信号干扰

怎么排除呢?

网友:
先换线试试

网友:
开局连张图都没有,让人咋个猜???

网友:
老拆家遇到新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盒子输出有杂波有点大。换台电视没有不代表盒子真的没问题。另外,电视也可能状态不是太好,不能有效去除杂波。

网友:
很大可能就是线的问题,家里电视曾经遇到过,换线就好。

网友:
楼主又来出考题了。

网友:
换HDMI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