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放着也能坏-拆修世心10A功率计插座

楼主(2023-09-26):
去年买的世心无背光功率计,自己加了背光,放家里好久没用,前天翻出来一插电,只有背光,无显示了:

真是放着也能放坏,而我同事的一直插在插座上的却没坏;

那还说啥呢,拆吧,背面两颗Y型异形螺丝,有23合一在手这都不是事!

看着没啥问题,先拿猪肝电容下手,拆下一测,嗯?没问题?

再拆个电解电容看看!

还是没问题?算了装回去再看看吧,还是不显示?嗯,这是啥?斑马条没装!

再装回去,卧槽,又好了!真是个欠拆的玩意!

这是我的和我同事的,猜猜哪个是我的?

网友:
左面那个是你的

网友:
改装不保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A:
不是牛粪ic,点赞。

网友:
左边那个是你的吧!因为跟第一张照片插头蓝色部分比较像。

网友B:
是不是长期没用,电容无压了,然后在测试时对它进行了充电,在还原就能显示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个显示暗淡,放一段时间再用又好了

网友C:
是不是哪里单纯的接触不良

网友:
看起来新的那个是你的,因为你同事那个经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牛粪ic,点赞。

20不到是硬封装的IC,确实还可以。

网友:
放着也能坏,我的电视放了半年不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长期没用,电容无压了,然后在测试时对它进行了充电,在还原就能显示了。 ...

还真不是,我插上很长时间也不现实,偶然会显示一下然后会很快就闪烁着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哪里单纯的接触不良

不像是,偶然能显示一下,螺丝都不松。

网友:
左边是你的,右边那个用的多,磨出痕迹了。这玩意儿就得用啊

网友:
左面那个是你的,因为太新了。

网友:
看来时不时的就需要拿出来用一下

网友:
左边的是修复的。

网友:
量量芯片电压正常不正常  或换个晶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