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移动通讯塔的底座连接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缝隙?

楼主(2023-09-26):
无意中看到的,移动通讯的发射塔,底座为什么要这样连接?两片法兰间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缝隙?

网友:
通讯塔的底座连接,拍的很清晰

网友A:
这样接可以轻易调整每个螺丝的长度,用来调平!因为插在泥巴里面的座子,打孔的时候不可能做到100%垂直!再把座子插进去就不可能100%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可以轻易调整每个螺丝的长度,用来调平!因为插在泥巴里面的座子,打孔的时候不可能做到100%垂直!再 ...

是这样的。

网友:
底座不平,通过螺柱调整垂直度

网友:
特殊的防雷,防盗方法。

网友:
5楼是正确的  同时由于地基沉降,如果定期检测到有倾斜会通过调节螺栓矫正垂直度。

网友:
之前我也有这疑问,现在知道了

网友:
调整垂直度的,防止基础部分沉降导致塔身倾斜,要不然真的成比萨斜塔了

网友:
呵呵,还以为是啥高科技你

网友:
又在这里学习到了

网友:
混凝土浇筑地坪就不用这个,可能是针对软地基专用的吧

网友:
大神解疑答惑,赞

网友:
5楼正解,其实很多钢结构厂房的框架立柱也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我以为是:发射塔高度不够,踮起脚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