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开卡后静置一天后出现识别异常

楼主(2023-09-26):
开卡工具使用的SM2263XT_B16B17_PKGT1211A_FWT1102A0L,使用2个版本的板卡均出现静置一天后硬盘识别异常,无法识别,电脑卡死

网友:
这个不好说,做RDT看看吧

网友:
跑一下rdt把,可能是闪存坏块太多了

网友A:
玩过一小段时间63XT。发现主控故障率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63XT大容量盘被拿去矿过。然后又被翻新回流到终端市场。以我的经验来说,主控虚焊或者损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先跑rdt 然后参考rdt数据开卡。

网友:
有可能是主控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一小段时间63XT。发现主控故障率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63XT大容量盘被拿去矿 ...

板卡和芯片是全新的

楼主:
测试了2天,跑完rdt后目前未发现不识别现象。应该是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不跑RDT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
颗粒坏块多了。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跑一次RD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