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宽电压直流低压led球泡

楼主(2023-09-26):
品牌为奥维光照明ac/dc 12-60v宽电压led球泡,使用支持qc2.0的充电宝加诱骗线输出直流12v就可以供电了,可以非常方便户外使用。

小的5w大的24w,实际测试小的5.4w,7元一个。大的电流在跳动大概12v1.3a大概15.6w附近,22元。

网友A:
因为散热存在问题,这类灯泡寿命都不长。

网友B:
大的散热很勉强

网友C:
这散热片会不会漏电呀!看起来没有安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散热存在问题,这类灯泡寿命都不长。

发热量大能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片会不会漏电呀!看起来没有安全感。

低压12-60v交直流都可以用,如果是高压220的那需要用隔离型的驱动器才保险

网友:
小的看着不错  足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散热很勉强

大的是驱动器发热大,led发热在60左右。小的发热大在80左右,很可能是驱动器与led做到一起的原因。

网友D:
散热不是铝的?

网友E:
这么大个电解电容放在正面不会出现阴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的是驱动器发热大,led发热在60左右。小的发热大在80左右,很可能是驱动器与led做到一起的原因。 ...

改成10w比较合理

网友:
看铝壳散热应该可以呀,但温度还是这么高。

网友:
  这温度已经很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个电解电容放在正面不会出现阴影吗?

实测不会有任何阴影影响,主要是比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不是铝的?

散热是铝的,pcb也是铝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10w比较合理

大的led散热还是很优秀的,只是驱动器单独的没有与散热器接触发热比较大。小的驱动器与led做在一起感觉小的发热大就是驱动器造成的

网友F:
这么大一颗电容竖在那影响发光效果,而且发热降低电容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一颗电容竖在那影响发光效果,而且发热降低电容的寿命。

电容是躺下的,竖起来是为了拍照看到下面的元件。实际躺下后装上罩子没有阴影的,电容105度耐热这个80小意思啦

网友:
这种E27的低压螺口灯泡很容易被误用。

网友:
有铝壳的都那么热,塑料的热量散不出来会更热。虽然是满功率没虚标,但是也不建议长期高温使用,电容寿命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