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傲拓科技 NA300 可编程控制器PLC拆解

楼主(2023-09-26):
桌子上不知谁拆回来的配件。标记损坏严重,不可修复。拆开后看起来没有明显烧毁。上层有个CPU小板ARM的,拆的时候发现中间有个引脚针焊接无法分离,算了。不往下拆了。各位凑合看!

楼主:
拆机间隙目视排查,发现是485接口的电阻已经烧毁。由于紧挨着插件,第一次还没发现。有机会后边上电试一下。

网友A:
这个大概相当于西门子的哪个规格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机间隙目视排查,发现是485接口的电阻已经烧毁。由于紧挨着插件,第一次还没发现。有机会后边上电试一下 ...

这东西 我做的  可以寄过来给换个好的。这东西 我做的  可以寄过来给换个好的。这东西 我做的  可以寄过来给换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相当于西门子的哪个规格的产品?

大概是对标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 我做的  可以寄过来给换个好的。这东西 我做的  可以寄过来给换个好的。这东西 我做的  可以寄过 ...

论坛各路大神都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