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看一下工控电脑主机里的内存是哪一种?

楼主(2023-09-26):
研华工控主机收来缺内存报警嘀嘀声无显示,内存插座上没有内存,请帮忙看一下这种座配几代的内存?

网友:
有南北桥还IDE。。DDR或者d2的了

网友:
打开散热器,看看cpu大概知道需要哪代内存了。

网友:
应该是DDR1的。

网友:
看下CPU就知道内存型号规格了

网友:
SD、DDR、DDR2、DDR3的缺口都没有这么靠边上的

网友:
找个内存的高清图。对比一下。

网友:
没见过插槽缺口在边上的

网友:
这种显然不是普通的笔记本内存,,缺口位置完全不对。

网友:
ddr,还是笔记本版,你这个应该是865g

网友:
那个是MINI-PCI接口,记得买过主板诊断卡能支持这种接口。
猜测内存在主板背面

网友:
参考主板诊断卡

网友:
你这个纯属要暴露年龄的节奏啊。。

这根本不是内存。。。。

这是非常古老的  miniPCI

网友:
这个接口是它的。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是 DDR 或 DDR2

网友:
这就是拆机不够彻底。。  继续拆,拆成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是 DDR 或 DDR2

不会吧!!!这板子有多少子型号啊。。

网友:
CPU是T5600

大概率200线的DDR一代内存。。

2G顶天的水平。

网友:
白色插槽是MINI PCI槽,内存插槽在背面,应该是DD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