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小厨宝深孔洞螺丝生锈打滑

楼主(2023-09-26):
大概有3厘米深的孔洞里面螺丝生锈打滑,大概有6颗螺丝都一样。

由于在孔洞里面的,只用了除锈剂,然后小铁丝把里面简单清理一下,但是还是打滑。

请问有什么好的思路?请指点。

网友A:
你不是有手电钻吗?钻孔后用取丝器取出来……

网友B:
拆开后你会大吃一斤

网友C:
调温烙铁头贴到螺丝加热到150度左右,再拧,试试

网友D:
外壳应该是塑料壳吧,电烙给螺丝加点温。

网友C:
小厨宝用几年是要换镁棒,不然里面出渣渣,清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手电钻吗?钻孔后用取丝器取出来……

谢谢,孔太深,取丝器没那么长,可能需要购买长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你会大吃一斤

嗯,太阳能热水器都已经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温烙铁头贴到螺丝加热到150度左右,再拧,试试

谢谢,孔洞太深,也不大,头痛

网友:
围观,关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螺丝生锈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个头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应该是塑料壳吧,电烙给螺丝加点温。

谢谢,孔洞很小,没有那么细的电烙铁,可能需要再弄一个铁丝绑在电脑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厨宝用几年是要换镁棒,不然里面出渣渣,清不干净

谢谢,已经接入燃气热水管了,但是小厨宝我也得拆开看看

网友:
不是应该喷点论坛神油吗?你喷的那个估计不太行。

网友:
锈蚀太严重了,里面内胆也不行了,放弃

网友:
我以前也装了这玩意,后来发现保温不行,水也太少了。能耗高,使用体验也不行,拆了,闲置了。

网友:
扔掉,换新的吧。

网友:
估计里面也秀的差不多了
扔了吧

网友:
都这程度了你还修个毛啊···不怕漏电触电电死吗?内部肯定腐蚀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