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5A电源如何降低空载功耗?

楼主(2023-09-26):
想利用下做usb多插,可惜测电源空载2W,有办法降低空载功耗吧?
电源是hy3842芯片加431

网友:
最简单总开关

网友:
要实现低功耗待机,还得加开关电路

网友:
看你芯片方案,我记得以前测过开关电源,符合最新标准的待机功耗很低,0.x瓦

网友:
换个低功耗的电源。这个功耗高,说明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输入的功率因数低的原因,开关电源本身耗电量很低,但是那个抗干扰电感线圈和吸收电容充电返电导致无功电流比较大,一般功率测试仪和电表会显示用比较大的功率,电费是否多交就看你的电表厚道不厚道了,有功率因数纠正的电路就会显示很小的待机耗电,
解决办法,加无源或者有源功率因数纠正电路,还可以把输入抗干扰的线圈(输入输出短路)和电容去掉看看。

网友:
大电容中间的那个电阻,应该是负载电阻,拆掉试试

网友:
3842是比较老的方案了,待机功耗会比现在新出的一些方案要高些的,按7楼所说把负载电阻拆掉可能会稍小一点,如果拆了不稳定可以换稍大一些的电阻

网友:
3842,用在150W左右的小功率电源上.
拆掉负载电阻,会导致空载电压不稳.
如果你有持续的负载,比如路由器交换机,可以拆掉负载电阻.
如果你是用来做usb的供电,建议还是换个电源.

对于12v的设备,里面的单片机一般都有dc转dc,即便启动电压不稳也没事,负载上去电压就稳定了.
usb的5v,最好稳定些,有些cpu直供5v.有些usb的电容就是6.3v的.
甚至有些hub的单片机,就是直接5v供电的.

再者说来,一个usb hub,也用不着100多W的3842方案吧.
那些空载接近0v的电源多了去了.
弄个靠谱的手机充电器,5v/3A/4A的不比这个香吗?

网友:
控制芯片之间存在代差,小不了的。主要差在那个启动电阻和没有间歇振荡功能。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大点,比手机充电器好点,适合长时间用。。。

网友:
都空载了就不能拔掉么……

网友:
3842老矣,换新驱动的电源吧。

我台式机电源,不插主板的的话单电源待机0.1W左右。

之前的H110主板关机状态下1.5W左右,觉得蛮高的,

最近换个H610的主板,待机0.6W多点。

时代在进步,所有东西都朝着节能方向走。

网友:
换成新的充电头电源,正品待机在0.1W以下。老电源只能用在持续输出的地方效率还能用。

网友:
充电头5V5A也很大个了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
这个太老了
换一个手机的原装大电流充电头,空载是几乎测不到。

网友:
进线线路上增加一个开关不就可以了,或者插座使用那种一开五孔带开关的那种就行了

网友:
如7楼所言,大电容中间的那个电阻,应该是负载电阻,拆掉会降低功耗,输出有可能会不稳定,可以适当加大其阻值,来降低空载功耗。这是这种电源的通病。

网友:
感觉芯片方案本身就是很难做到1W以下的,查查资料吧,少走弯路

网友:
13楼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