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标电动车不改动的情况下 400W电机自带控制器最高速度可以跑到多少

楼主(2023-09-26):
新国标电动车不改动的情况下 400W电机自带控制器最高速度可以跑到多少

补充内容 (2023-9-30 18:43):
2023年9月30日18:42:47     我的老古董,500W  60V   之前的原车控 极速40   换了个控 现在35.当然40 是弱磁提速,3档的速度

网友:
下坡能跑100+

网友:
30左右这样

网友A:
坡够长,不刹车理论速度可以出地球吗?

网友:
25公里一小时

网友:
350W电机不改动原装控制器最高可以跑到40KM

网友:
控制器没限速的情况下,能跑30+/时。35.36的样子

网友:
问题是怎么解除限速

网友:
新国标电动车   不改动的情况下 400W电机  自带控制器  最高真是速度 不能超过25公里/小时

网友:
一般应该过30的速度

网友:
我感觉你中招了,这好像是"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特拉斯拉着的话破百问题不大

网友:
不改控制器最高就是19KM/时,控制器限速了。

换450W控制器最高可以达到30km/时左右。

网友:
不改动25km/h,新国标控制器解锁可以达到30~35km/h(看控制器的限流),想要更快只有换控制器

网友:
电动车没必要改来该去的,一是电动车速度快了,不安全,刹车容易摔倒;二是要想速度快,买燃油的摩托车了,还买什么电动车;三是如果改动太多了,被敬茶蜀黍查到了,直接没收了,划不来。

网友:
油门拉到头25不能再多了,有时松一下感觉还能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坡够长,不刹车理论速度可以出地球吗?

不会~~~空气阻力会和加速度平衡

网友:
时速25km/h,超过了就不符合国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