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hello kitty蓝牙耳机充电仓维修

楼主(2023-09-26):
地摊上捡到的,5块钱,淘宝上看最便宜的是99元。 看了一下充电口,确定进过水,但是内部不明。
清洗充电口后试机,无电流。先全拆开,刷一下,下面是简单刷过之后的样子
电路板,腐蚀的一塌糊涂,可以看到电路非常简单。
电路板用洗板水刷一遍,手术刀去掉氧化层,洗板水再刷,然后上助焊剂补焊,补完后洗干净,插电试机,结果还是不亮灯,也不充电,测量电池是好的,于是只好把电池也剥开,看起来也是腐蚀的一塌糊涂,测量电池还有3v电压,看起来电池问题不大
废料堆里找打一个大小相近的废电池,拆掉保护板,换上去,用隔热胶带做绝缘,装回去,结果仍然不亮灯,于是测电压,发现ic引脚和电池接口处都不到3v,显然不够。因为是进水板子,过孔是可能被腐蚀段的,跑了几条后发现确实断线了,然后飞线一条,直接接到ic的第4引脚
再次试机,灯亮了,也可以充电了
维修完毕,不错的一个小东西

网友A:
这个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声音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声音咋样

声音大概是“有声”,,我对这玩意要求不高,平时就背单词用用。
100块钱的蓝牙耳机,估计也就是能用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声音咋样

这个头像太牛波一了

网友B:
锈蚀成这样,也能修好,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锈蚀成这样,也能修好,挺厉害的

零件少,线路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