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直流增压泵

楼主(2023-09-26):
全网首拆,无刷电机的,故障有时能启动,有时候不启动,不启动的话会哒哒响,感觉像缺相一样,电路板在上面部分,粘胶粘死的,只能破拆,电路板也刷了防水胶。用热风枪吹防水胶,然后用刀翘,故障原因应该是引线长度太短了,锡只粘了一点引线,震动引起接触不良,导致缺相不转哒哒响,引线加长焊牢固点就解决问题了。

实际线太短了,都没有突出过孔很多,下图是我清理过孔后的图片。

有同类问题的可以拆开补焊看看,就是防水胶不好清理。

网友:
用过这东西,两年后出现时好时坏,直接扔了

网友:
前几天才扔了 一个 ,杨程2.8米的,就是防水胶太难拆了,直接扔掉了 。。

网友:
就是虚焊了,

网友:
这么隐蔽的故障。楼主细心。

楼主:
主要还是原引线太短了,都没突出过孔,震动容易虚焊

网友:
厂家品控不过关

网友:
看来大家都对防水胶很头疼

网友A:
防水胶都没涂全

网友:
防水胶确实是个难以说的东西,说它好吧,拆机维修的时候麻烦死了,说它不好吧,它又是必须品

网友B:
这是锯开的么?然后怎么还原,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泵,也是有时候不启动。

网友:
又见黑胶,一点点维修的欲望都没有咧

网友:
防水胶确实太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锯开的么?然后怎么还原,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泵,也是有时候不启动。

粘胶的,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胶都没涂全

防水胶是涂满了的,我用热风枪拆了一点,不然不好焊下来

网友:
有灌胶的板都不好拆

网友:
灌胶的防水措施好评,这种与水接触的就要做好防水工作

网友:
修好后用软硅胶封住,不容易热应力,下次修理好拆。或者引出三相导线,弄结实点封住,外置无感无刷驱动远离潮湿,省的换驱动拆泵体。

网友:
用了一个交流的,噪音大,一直想换静音的,请问楼主这款噪音如何

网友:
类似的泵我用于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