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水果时间胶囊和小米R2D对比斐讯K3,那个更胜一筹?

楼主(2023-09-26):
现在手中三个路由,分别是水果时间胶囊A1407(3T版),小米多年前的R2D(后换4T版)和斐讯K3(无刷机原版系统)

实在不知道如何用那个当主路由,其他两个不用了,

胶囊无论有线还是无线状态,电脑上传下载文件到路由器,没超过二三十兆的速度过。。但是因为上面存储资料2T多,暂时没想到怎么先备份下来,毕竟还要单独买块硬盘。

小米R2D有线还是无线传输文件到路由速度远比胶囊快很多,但是需要APP或者终端软件连接才可以。也是因为上面数据太多,暂时没想到怎么备份。

斐讯K3用了几天,感觉速度还行,但是不能当轻NAS。有些遗憾,另外不知道不刷机是否对使用有什么影响,暂时搁置,所以请教大佬,如果选择这个,不刷机是否有影响。

NAS的事情,黑的白的都折腾了不知道多少了。但是一台没留下,最近一两年也没心思折腾了。所以最后应该考虑买一台白的,毕竟数据安全为重,几个比较大的品牌,实在不知道选择那个比较合适,请大佬推荐。

无论您有无指点指教,都对您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A:
NAS建议白群晖,用户多,服务寿命应该好很多,不像小众的NAS,没几年就倒闭了,没了远程,得自己想办法
路由刷小米,或直接用K3

网友B:
小米R2D配套APP应该有mac备份助手功能吧

网友C:
K3的性能,完全可以作为轻NAS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S建议白群晖,用户多,服务寿命应该好很多,不像小众的NAS,没几年就倒闭了,没了远程,得自己想办法
路 ...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K3主路由+群晖。。。然后剩下两个路由卖掉不用了?或者说你的意思就是K3肯定能『干』的过胶囊和R2D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R2D配套APP应该有mac备份助手功能吧

MAC备份不算重要的,按楼上坛友说的。准备白群一台,,现在就是看看选那个路由了。。或者说三个都不用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千元之内的,有什么推荐的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3的性能,完全可以作为轻NAS使用吧。

楼上坛友说直接K3加一台白群的组合比较合适。。。
其实三台路由都是很多年的机器了。所以,如果换一台新的加白群。坛友有什么推荐的性能好又稳定的,,千元内的就行。。

网友D:
为省心省事白群晖,自己喜欢折腾K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省心省事白群晖,自己喜欢折腾K3

该折腾的都折腾啦。黑的白的。最终还是要回归正版。。现在基本决定就是白裙了。。然后就是犹豫在用不用着三个多年的老机器了。

网友E:
K3可以玩,不过现在白群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K3可以玩,不过现在白群也不贵啊。

我想弄个双盘位的。双盘同时动作防止坏一块丢数据。。05年的时候,坏了一块720G的硬盘数据。唉。。很多年的东西都没了。。

网友:
还是K3更强

网友:
重要数据还是买专业的nas吧,群晖好像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弄个双盘位的。双盘同时动作防止坏一块丢数据。。05年的时候,坏了一块720G的硬盘数据。唉。。很多年 ...

现在硬盘便宜,不要只依赖NAS,用多块硬盘冷备份啊,重要数据我是3块硬盘加网盘备份,确保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硬盘便宜,不要只依赖NAS,用多块硬盘冷备份啊,重要数据我是3块硬盘加网盘备份,确保万无一失。 ...

我用两个带硬盘的路由。就是做双备份的。。。但是传输实在太慢。。所以考虑换一台NAS。然后单独两个硬盘做冷备份。。还是数据重要。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