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12V400W超薄黑金刚电源

楼主(2023-09-26):
捡到一只超薄电源,看似质量不错,拆开验明正身。

电源全貌。上盖是铁皮的,底部和侧面是一体的,铝合金材质。

侧面,元件散热一侧。

侧面,带散热孔一侧。

底部。

三围尺寸:长23.9×宽5×高2.3厘米。

商标及参数。

输入端。

输出端。

打开上盖。

高压滤波电容68uF/400V三只。

输出滤波电容2200uF/16V两只。

高频变压器。

开关管DX666K两只,没找到参数。

肖特基整流管MBR20100FCT,20A/100V,两只并联。

拆掉螺丝,拿出电路板。

背面只有一颗电源芯片,经过仔细辨认为LP9953S。

没找到LP9953S的规格书,只找到一纸简介。

看似没有外伤和内伤,通电试机,完美开机,输出12.07V。
由于没有大功率电子负载,没进行电流测试,由于没有散热风扇进行强制散热,自然风冷散热,根据外壳铝合金厚度判断,输出电流达不到33.3A。功率应该达不到400W。但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谢谢围观!

网友:
的确很薄,质量还行

网友:
路过参观一下

网友:
看着做工确实还可以,国产的,怎么没看到生产厂家,是不是深圳或东莞的电子厂出品?

网友:
这么薄,这么小的体积,也敢说400W,的确厉害。

网友:
LED电源,有时候吊顶很薄,常规电源是塞不进筒灯孔到吊顶里去的。

网友:
做工不错的电源。

网友:
12V33.3A,电流够大。

网友:
做工不错,舍得用料,质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
超薄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三个,可能的确能在120V工作。。。

这种专用芯片还是有优势的,空载会功耗小很多。。。

网友:
33.3A电流应该是瞬间短路电流吧。

网友:
做工不錯 算好東西吧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都能捡到,运气真好

网友:
12V33.3A,可以驱动12V的锂电钻了。

网友:
看做工算可以的了!

网友:
LED驱动灯板,最高33,

网友:
这种电源几乎都虚标功率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应该清理一下